新人求助RM650电源绿线只有2.45V,正常吗>?

楼主(2019-08-04):
电源管理芯片用的是WT7502,7脚VCC有4.3 V,4脚只有2.45V,测了小三极管二极管UTC431K稳压管,什么的都正常!换了WT7502绿线还是V多,光耦拆了再装上去,5VSB就没了,果断换了,5VSB又正常了!请问大神我这RL海盗船RM650X  的绿线是几伏的?我记得好像是5V的,是不是启动电路的问题还是CM6802AHX驱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A:
5v,别质疑自己的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别质疑自己的判断

5vsb待机电压是有的,怎么回事啊,PSON才2伏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别质疑自己的判断

电源工作后?3脚电压正常是开漏输出应该是0V的,现在是待机绿线电压偏低?才2伏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别质疑自己的判断

说的是绿线!?

网友A:
那就对照手册 拉低  看电源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对照手册 拉低  看电源反应

绿线才2.45伏,拉低了也没反应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对照手册 拉低  看电源反应

绿线电压低,拉低了也没反应,怎么办

网友:
手动一下电源绿线,电压变成4.9伏,输入才4.3伏,是不是我的万能表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海盗船RM650电源 我用手碰一下绿线  WT7502 的第4脚 电源升到4.9V,输入电压VCC才4.3V,是不是芯片的问题,还是前级的UTC TL431K稳压管的问题呢?

网友B:
这个7脚vcc才4.3v,正常应该是10-12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7脚vcc才4.3v,正常应该是10-12v吧?

看芯片pdf正常啊,启动电压启动电压3.6v,电源工作后才有vcc才回被替换成12v

网友C:
待机+5v是多少?

网友(2019-09-04):
引用 网友C:
待机+5v是多少?

4.95

网友(2019-10-08):
安钛克 贼船 绿线3.X V都是正常的,低于3V的见过几次但是都能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