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战神K610D-I7 D2 触发掉电和亮机突然大短路。

楼主(2019-08-04):
型号          神舟K610D I7 D2
板号           DA0TWSMB6E0
现象           触发电流到0.04就掉电,后面换好后又是亮机突然会电流激增掉电
维修过程:拆机测试各大电感无短路,触发测电压,发现3.3V有,PL18本应是5V的,也只有3.3V。找来图纸查验,PU9工作信号有,无短路。决定换一个。不过这个芯片没有,订一个回来换上去。电流蹭蹭上去了,,装机交货。一到系统掉电了。晕。拆掉外设还是一样。裸板时会听到电流突增滋一声。左看右看。发现和之前碰过的神舟情况很像,就是CPU供电管。决定把这两对管全换了,这个故障应该是通病了,我遇到几台神舟系的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我遇到都是换主芯片,四个管子也换掉

网友:
教育的资源,我小白的过来快快快

网友:
给力   受用哦!

网友(2020-05-20):
和你的故障一样,换了5V供电芯片还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