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启动文件损坏

楼主(2019-08-04):
引导修复没有用,系统不能重新安装,有什么办法不
文件

网友:
连张图都没有

网友:
找台好的 机器, 复制 C盘坏的那个文件 过去。。。。。。。。。。。

网友:
想办法吧系统ghost然后弄到别的硬盘,想怎么弄怎么弄,但前提是window7

网友:
用安装盘修复一下启动试试

网友(2019-09-06):
一般u盘启动中有修复软件的

网友:
要上图,看是什么现象有什么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