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64位不识别8g内存

楼主(2019-08-04):
安装8g提示3.42g可用,百度修改没有用,重新安装系统也一样,怎么办
不识别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不行做win10

网友:
内存条不兼容,更换内存条即可解决。

网友:
单条内存?我上次有个内存坏了一部分,也就是能识别,但只有部分可用。

网友:
主板不能识别单条8G内存,或者内存坏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BIOS里面设置给集显的内存太大了

网友:
你看看资源管理器里面是不是有4G内存是备用的,8G系统划给备用了4G应该是这样。用鲁大师看看硬件安装是不是8G内存

网友(2019-10-07):
有些主板不支持8g的,进pe用鲁大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