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00C开机LOGO过后灰屏

楼主(2019-08-04):
这机子接到手以后开机LOGO过后灰屏,心想肯定要干大事了,接着就是拆机,这个机子是集显的,然后打开电路图看看有没有视屏转换芯片,跑了一下没有是直接到桥里面的,不会要干桥吧,先从简单点的来吧,拆屏换了一样的故障,然后量屏接口的条件+3VS_LCD,EDID_CLK_PCH,EDID_DAT_PCH,LED_BKLTCTL,LED_BKLTEN,+LED_VCC_INV,所测的这些条件都正常,这时有小点无语了,突然想到之前修过一台联想的刷BIOS好的,然后在论坛下了个BIOS 16M的刷进去然后通电,哎,好了,作为一个新手不知道这样维修的方法正不正确,附图纸BIOS一份

网友:
浏览完页面,到地脚下载都没有下载竟然就被扣分,有的搞不明白了。

网友:
确实很好的解决办法,虽然我不懂,我只是来换积分的

网友A:
遇到过几个联想的华硕的都是,LOGO后灰屏刷BIOS就好。下次遇到就可以直接刷BIOS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几个联想的华硕的都是,LOGO后灰屏刷BIOS就好。下次遇到就可以直接刷BIOS秒杀了

好的,谢谢

网友:
现在BIOS引起的问题越来越多,各种各样都有。

网友:
其实看到故障现象的一刹那,想到应该是BIOS,仔细看完,果然是…

网友B:
为什么那么多的问题BIOS引起呢?BIOS芯片质量不稳定吗?

网友:
路过学习,顺便混点积分

网友:
先学习了,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清灰也能导致BIOS出问题啊

网友:
有遇到拆个机就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那么多的问题BIOS引起呢?BIOS芯片质量不稳定吗?

只是BIOS数据还不好吗,多简单刷一下就行了,省时省事省心

网友:
bios 真的是会各种奇葩问题

网友:
修好就可以了,总结下经验

网友:
先软后硬 华硕的刷刷bios会有惊喜的

网友:
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