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S41-70 进液 不触发 求大神助我一臂之力。。。。

楼主(2019-08-04):
        联想 S41-70  板号:14217-1M  intel 集显    故障:进液  不触发
        拆机后发现EC旁边3颗小电阻已经腐蚀长毛( ),三颗电阻一端连着EC、另一端连着BIOS (R2491---R2485---R2497)   由于图纸上没有电阻的阻值标号,原先的电阻又严重腐蚀,手上也没有一样的料板,所以只能参考其它板子的阻值按了三个小电阻。【如果哪位大神手上有此机器的料板或机器,可否帮小弟测量一下这三个电阻的阻值,小弟感激不尽
         处理完进液的部分后,测各大电感,无短路。接稳压电源:待机0.01  按开关无跳变。测主板有待机3.3v/5v电压,测开关有高低高跳变。测EC待机条件:供电3.3v正常、LID_CLOSE#3.3v正常、AC_IN#0v正常、EC开机脚相连的KBC_PWRBTN_EC# 正常,有3.2v也有高低高跳变, S5_ENABLE 3.3v正常,RSMRST#_KBC 0.5v 不正常。RSMRST#_KBC 这个信号经过电阻R1711给到Q1701。测量EC此信号脚无对地短路,拿掉电阻R1711是0.0v。(
         此机器单BIOS,EC论坛有说带程序也有说不带的。弄的我有点懵!  买了个带程序的EC换上故障依旧,刷过BIOS故障依旧。
         在此请教各路大神帮我瞧瞧,我还有哪些地方没有注意到(请不要回复进液的地方了,进液的地方只有这三个小电阻,其它地方没有进液痕迹,我用放大镜看过了,三个电阻前后均无断线,我仔细测量过了。有出入的地方只有是这三个电阻的阻值了。
          在帖子的结尾我把EC部分的图纸上传,请大神帮我看一眼EC的条件我是否有缺失,漏查的地方。(上传整个大图我怕放大后看不清,所以裁剪上传,请大家见谅!!!(最后还请大家不要灌水,因为编辑写帖子是真的不容易啊!!!!!

网友:
我下载个图纸看下

网友:
RSMRST这个信号一定要为高才行,这个信号一般由外部上拉的,你还是查一下这个信号为什么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