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10青春版f无背光/不显示的维修

楼主(2019-08-04):
该芯片集成背光和显示电压。如果只是没有背光,先用对地阻值法测背光正负极是否断线,一般是背光正极断线按图片上飞线即可。如不显示则供电是否正常,一般是电池电压,如正常再测显示+5.5V和-5.5V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排除电容短路线路断路后,试一下更换芯片。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