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1466 板号820-00165-a 15年的能否用820-3437-b 14年的板代用?

楼主(2019-08-04):
求助!如题,有哪位换过?能代换吗?有什么不兼容?

网友:
你要代换啥啊?

网友A:
原机子的板是820-00165-a,用820-3437-b代换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机子的板是820-00165-a,用820-3437-b代换行吗?

你说换直接将00165替换成3437整个主板啊,当然可以了。他们主板完全一模一样的。只是内存和主频不一样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换直接将00165替换成3437整个主板啊,当然可以了。他们主板完全一模一样的。只是内存和主频不一样而已

好的,谢谢了!那我就放心了,换了之后不知道还能不能用win系统。应该用不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了!那我就放心了,换了之后不知道还能不能用win系统。应该用不了吧?

可以的。只是只能装Win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只是只能装Win10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