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人认识这是个什么元器件没

楼主(2019-08-05):
一个工业设备上的原件 大家看看有认识这个原件的吗?根据电路分析像是电容 但是用户描述把它短接了就正常了。原件标号也很特别

网友:
看外观有点像防“雷”管

网友A:
不是写了吗。DS7 ,定时器啊?

网友:
二极管,你去兔宝宝看的有没有卖

网友:
看起来像是熔断器

网友:
DS7 二极管

网友:
短接了就正常,那肯定是保险或者限流的原件,但是看图有一端是接地的,另外一端接的线路。这种接法,一般是二极管,为什么短接就好了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应该是放电管

网友:
难道是保险管?

网友:
DS是不是瞬态抑制管

网友:
应该是类似二极管的东西吧。

网友:
防雷保护管

网友:
放电管?是瞬态抑制管吧

网友:
这是个 电感   吧

网友(2019-09-04):
牛逼!这都知道是什么!

网友:
是不是瞬态抑制管?...

网友:
应该是 二极管吧

网友:
淘宝拍图也可以搜啊

网友:
d不都是代表二极管吗

网友:
不管什么管子 ,既然短接能好,就短接用起来咯

网友:
防雷用的好像

网友(2019-10-09):
贴片陶瓷放电管

网友:
应该是  某一种类型的二极管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写了吗。DS7 ,定时器啊?

官方翻译啊,兄弟

网友:
有点像*WF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