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果J6智能家庭影院不开机

楼主(2019-08-05):
接修一台坚果J6投影仪,故障不开机,求图纸,谢谢!

网友:
这玩应图纸不太好找啊

网友A:
是插电无任何指示灯,还是插电按开关无反应?
插电无指示灯,一般需要检查供电部分。
有电但按键无反应,一般多检查主板控制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插电无任何指示灯,还是插电按开关无反应?
插电无指示灯,一般需要检查供电部分。
有电但按键无反应, ...

插电无任何反应,测量适配器输出的19伏电压已供到板上的几个100uF/25V电容上,应该问题在电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