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维修一例

楼主(2019-08-05):
接修一台宏碁笔记本    型号4752 ,开机不显秒掉电。
火速拆出主板,裸板接电触发0.3掉电。

(图片怎么旋转了 )

掉电太快,万能表反应不过来,用示波器

1:测得3V  5V  1.5V  1.8V  1.05V  0.9V  0.75V 全部正常,唯独缺少cpu核心供电与显卡供电。

2:示波器测得ISL95831没有SVID,按时序往前推。

3:根据HM65时序,测得南桥APWROK与PWROK已经正常。

4:测25M晶振正常起振有波。

5:测BIOS,发现无波,南桥没有读BIOS

6:打值,BIOS  1 2 6脚对地阻值490左右,唯独 5 脚590

7:剩下的就不多说了    懂的自然懂,不懂得就问。有图片。

小小菜鸟, + 5 + 5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修机器的老司机,高手中的高手,这维修思路真清晰

网友:
读不到BIOS数据会掉电吗,没遇到过,下次看来要注意一下

网友:
厉害 这思路 可以的

网友A:
这故障点不像是此机的通病点,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点不像是此机的通病点,没遇到过

楼主并没说是通病点,楼主作为老司机 一两就飞线 厉害

网友:
老司机带带我修机

网友:
断线了呀,这样也修出来了,真是高手呀

网友:
触摸底部的贴纸那里断线了,修过几台

网友:
Bios脚断线了,这个很少见到

网友:
今天修个e1-471G。上电0.2A掉电。BIOS二脚断线

网友:
是断线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 谢谢楼主的帖子,呵呵

网友:
叙述的简洁清晰

网友:
有没有试过拔内存掉不掉电呢?

网友:
高手真不少,厉害

网友:
490-跟590 相差不大

网友:
可以阿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这故障不是很好找,对地阻值也是一种方法,下次没头绪的时候测试一下。

网友:
路过,学习了,分析不错, 谢谢楼主的帖子,呵呵

网友:
5脚对地阻值正常也应该是490左右,只是由于断线而偏大,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
看来需要买一个示波器了。

网友:
卧槽 这个 我几乎没有注意过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注意过,下次注意一下,

网友:
示波器是个好工具,师傅的手艺更是优秀

网友:
这个案列很典型的,帖子写的很经典,加分

网友:
如果能直接找到 断线点 就更好,这飞线有点长咯

网友:
这机子的市场占有还蛮大的嘛

网友:
高手 这思路真清晰 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丰富维修思路啊。。

网友:
读不到BIOS数据会掉电吗,下次看来要注意一下

网友:
看似小问题,修起来还是不容易,加分了。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这类断线估障不好查,还是主板生产偷工减量造成的。铜皮太薄,渗入的其它金属太多,纯铜含量相应降低,不耐折了。

网友:
示波器是个好东西,

网友:
我去,这问题不好查,也让你查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