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
电工进阶PLC工程师:学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正确接线和使用

楼主(2019-08-05):
DM542型细分型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采用直流18-50V供电,适合驱动电压为18V-50V,电流小于4.0A外径42-86mm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此驱动器采用交流伺服驱动器的电流环进行细分控制,电机的转矩波动很小,低速运行很平稳,几乎没有振动和噪音。高速时力矩也大大高于其它二相驱动器,定位精度高,广泛用于雕刻机,数控机床,包装机械等辨别率要求较高的设备上!

主要特点

1 平均电流控制,两相正弦电流驱动输出

2 直流18~50V供电

3 光电隔离信号输入/输出

4 有过压、欠压、过流、相间短路保护功能

5 十五档细分和自动半流功能

6 八档输出相电流设置

7 具有脱机命令输人端子

8 电机的扭矩与它的转速有关,而与电机每转的步数无关

9 高启动转速

10.高速力矩大

一、电气参数

二、控制信号接口

图1是驱动器的接线原理图

1、控制信号定义

PLS/CW+:步进脉冲信号输入正端或正向步进脉冲信号输入正端

PLS/CW-:步进脉冲信号输入负端或正向步进脉冲信号输入负端

DIR/CCW+:步进方向信号输入正端或反向步进脉冲信号输入正端

DIR/CCW-:步进方向信号输入负端或反向步进脉冲信号输入负端

ENA+:脱机使能复位信号输入正端

ENA-:脱机使能复位信号输入负端

脱机使能信号有效时复位驱动器问题,禁止任何有效的脉冲,驱动器的输出功率元件被关闭,电机无保持扭矩。

2、控制信号连接

上位机的控制信号可以高电平有效,也可以低电平有效。当高有效时,把所有控制信号的负端连在一起作为信号地,低有效时,把所有控制信号的正端连在一起作为信号公共端。

注意:VCC值为5V时,R短接;

VCC值为12V时,R为1K,大于1/8W电阻;

VCC值为24V时,R为2K,大于1/8W电阻;

R必须接在控制器信号端。

三、功能选择(用驱动器面板上的DIP开关实现)

1、设置电机每转步数

驱动器可将电机每转的步数分别设置为400、500、800、1000、1250、1600、2000、2500、3200、4000、5000、6400、8000、10000、12800步。用户可以通过驱动器正面板上的拨码开关的SW5、SW6、SW7、SW8位来设置驱动器的步数(如表1):

表一

2、控制方式选择

拨码开关SW4位可设置成两种控制方式:

当设置成“OFF”时,为有半流功能。

当设置成“ON”时,为无半流功能。

3、设置输出相电流

为了驱动不一样扭矩的步进电机,用户可以通过驱动器面板上的拨码开关SW1、SW2、SW3位来设置驱动器的输出相电流(有效值)单位安培,各开关位置对应的输出电流,不一样型号驱动器所对应的输出电流值不一样。具体见表2。

输出电流(A)

表二

4、半流功能

半流功能是指无步进脉冲500ms后,驱动器输出电流自动降为额定输出电流的70%,用来防止电机发热。

四、功率接口

1、+V、GND:连接驱动器电源

+V:直流电源正级,电源电压直流16~50V。最大电流是5A。

GND:直流电源负级。

2、A+ A- B+ B-:连接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驱动器和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连接采用四线制,电机绕组有并联和串联接法,并联接法,高速性能好,但驱动器电流大(为电机绕组电流的1.73倍),

串联接法时驱动器电流等于电机绕组电流。

Four:

五、 安装

周围要有20mm的空间,不能放在其它发热的设备旁,要避免粉尘、油雾、腐蚀性气体,湿度太大及强振动场所。

六 问题诊断

1、状态灯指示

RUN:绿灯,正常工作时亮。

ERR:红灯,问题时亮,电机相间短路、过压保护和欠压保护。

2、问题及排除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