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电池检测脚转换管坏导致刷机可以通过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9-08-05):
机器型号:iPhone7
故障现象:开机白苹果重启进不了系统,刷机可以通过,但第二次走进度条走不到头就重启

维修经过:

最初机器一个同行的,拿过修的是音频,没法录音,微信语音发不了,这种大家应该知道音频直接换个就OK了。但这台机器有坑,换完各之后不进系统,开机白苹果重启,第一反应音频没装好。于是又装音频,第二个换完还是一样的问题。

之后试过刷机,刷完可以刷成功但刷完机还是进不了系统,第二次走进度条的时候重启。电池没电了?没道理,换个电池,换一个电池竟然开机了,但感觉还是不对,电量不对,突然明白了电池检测脚有问题了。打值什么都正常,反复测试确认是电池检测脚有问题,看了一下电路图,路上也没几个件。

只有Q1202还有一个上拉电阻,测电阻没问题,直接换一个U2101,再开机测试,一切正常了。没拍照片,但开机白苹果对于7代来说很多问题,这个问题是比较特别的。写出来和大家分享。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这个算是一个不错的经验,记住了

网友:
思路清晰,果然事半功倍

网友:
这是老司机呀

网友(2019-10-20):
没有碰到过,先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