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69-1待机0.04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8-05):
型号:14-3442
版号:13269-1
故障:不触发,待机偏高(0.04)。
维修:拆出主板检查外观无烧毁,无进水痕迹。
待机为0.04,一般多为短路或缺电压。

插电测量公共点19V正常,3V电感测量到0.59V,5V电感0V.

二极管档对地打值3、5V无短路。

打开图纸测量芯片条件VREG3  3V正常,VREG5  5V正常。EN1  EN2  3.3v正常,VIN 19V正常(不要看到线性输出正常就不去测量VIN,说不定就有惊喜)

直接换芯片,再插电待机0.0093,触发跑码,接屏已亮

维修结束。

补充:未修好前3V电感上的0.59V不用管,以前遇到过类似的,并且走过弯路,所以这次直接忽略。
有兴趣的坛友可以看我的另一个帖子了解。
G40-30走弯路维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0329-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A:
51125这个待机电源芯片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125这个待机电源芯片比较容易坏的

上面机器用的是51225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