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35D 温度报错D09

楼主(2019-08-05):
遇到一台HP G35D开机温度报错,风扇长转的机器,刷了BIOS还是一样。又在淘宝上买了一个还是没有解决,现在把BIOS发上来。

网友A:
你好,VVX13F009G有吗,想拆个芯片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8142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VVX13F009G有吗,想拆个芯片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81423-1-1.html

没有

网友:
额   查芯片啊

网友:
屏的型号是VVX13F009G00

网友:
以前修到一台惠普开机温度报错,换了风扇刷了bios都没好,最后换EC好了,可以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