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Plus WiFi信号弱故障维修

楼主(2019-08-05):
iPhone7Plus WiFi信号弱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7Plus

【故障现象】wifi信号弱

【维修过程】

  接到客户一个苹果7P ,客户描述的故障是wifi弱 ,那么首先我们修功能性时,先给客户客户测试一下手机的所有功能,这个也是应该的,那么先给他测试一下功能, 大概了测试一下, wifi的确的有点弱 。

  才几个信号 ,一般在我们这里都能搜到十多个信号这样子。那么这个机器才搜到几个信号,那肯定是问题的 ,话不多说,先手机拆开,拆开之后发现重大问题,发现主板有俩个柱子被弄掉了。

  这样怎么会让wifi信号强呢?再仔细观察一下主板, wifi芯片也是被动过的,这样一般wifi信号没多大影响,我们考虑一下这俩个柱子。

  信号弱肯定就是这俩个柱子引起的,这俩个柱子正好也是和wifi有关系, 一旦掉了,信号肯定弱。那么怎么办呢?首先先把柱子的触点挖出来, 然后把他飞线到其他相连的小元件上 ,飞好先之后,肯定还不行,接下来再焊一条线出来飞天线的罩子上, 这样信号才会起来 。

  飞好后,尽量让客户不要随便拆主板 ,一旦拆主板 wifi就会弱回来,先把手机装起来看看信号是否正常了 。

  Wifi信号已经强了,维修到此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到电脑端下载,注册后,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这就是送钱的活啊···············我也修过个6p的类似故障,一根漆包线解决所有烦恼

网友:
飞到其它螺丝柱是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受教了

网友: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吗

网友:
这个飞好线用AB胶粘好,牢固耐用。

网友:
我的手机也是这样子 螺丝柱掉了 GPS信号差

怎么飞线呢

网友:
好,不错希望楼主继续发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