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840 G1不认电池维修

楼主(2019-08-05):
惠普840 G1不认电池维修
故障:不认电池,进PE显示未检测到电池
故障分析一般认不到电池要么电池坏要么SMB总线有问题,但是电池客户说已经换过电池可以排除电池问题,机子拿到手上测SMB系统系统管理总线对地阻值SDA_BTA_CHG,SCL_BTA_CHG对地阻值都有562,电池换过对地阻值正常那么下步就是测读取电池信息正不正常了,示波器一测果然发现问题

SDA_BTA_CHG的波形
SCL_BTA_CHG的波形
SDA_BTA_CHG的波形分析,这个波形是不正常的上拉的电压不但不够,下拉波也拉的不彻底,大家都知道电脑中的都是数字信号,只有01也就是说只有高和低波形应该与SCL_BTA_CHG的波形一样下拉的时候要彻底,这种像锯子波的肯定这个系统管理总线有问题但是对地阻值又是正常的,在这个总线上的芯片只有电池,EC和充电芯片,充电芯片拆过还是一样,追查SDA_BTA_CHG这个信号还连到底座下的一个外接电池口CN6051
这个电池没有接一般应该不会导致这种情况,EC换过还是一样只有只有断开排除结果没想到还是这个副电池接口的问题拆掉R6078后系统管理总线读取电池信息的波形正常
低电平下拉彻底,接上电池测试充电电感有密密麻麻的波形说明已经正常充电,可以认到电池

网友A:
是换了一个就正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换了一个就正常了吗?

直接把R6078拆了就好了

网友:
抓波器还是厉害的东东啊。

网友(2019-09-27):
什么原因?空在那里也有影响吗。。。

网友(2019-11-19):
为啥这机器弄那么高的阅读权限?
弄恁求高的权限 谁去看  没有人看谁去给你顶

网友:
什么原因.................................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牛逼 呀,好修多了,我也想有台,不过现在的维修业,投资不合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