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17 R2 检测不到适配器维修

楼主(2019-08-05):
    版号:LA-B753P REV 1.0    故障:客户拿来说是没检测到适配器 不充电 自己换过充电器 电池 还刷过BIOS 用xxx软件测试过 巴拉巴拉巴拉说了一堆 确定是主板硬件问题(这里还被客户给坑咯欲知详情请往下看)能不能帮忙检测下 哎呀 给我第一感觉就是小老板有点东西哦 莫不是计算机专业的???好像不好忽悠啊
    OK 开修 接过机子 机器基本已被客户拆开 直接掀开C壳就能看到里面的主板 取下主板大致看了下没有修过的痕迹 nice 先通上电源接上屏看看情况 按下开关 屏幕果然显示适配器报错 (图片略)这种问题了解过 基本都是中间针线路上的问题 BIOS问题或者ec问题 但自己修印象中好像还是第一次 话不多说 先打开图纸 找到中间针引脚对应的PSID信号 对照着在主板上一通乱测 没错 就是瞎测  嗯?你问我为撒?客户一直在旁边看着 万一问题太简单 直接给秒了呢 那岂不是很尴尬(虽然技术不咋 但梦想还是要有的 嘿嘿)     过了一会 嗯 划水也划的差不多咯 开工咯 首先测PS_ID电压 嗯?电压在0~1.8v左右反复跳变  好像不太对 难道是PR3上拉电阻坏了 断开电源 测PR3的阻值 2.2kΩ 没问题啊 哎呀 叼你吗得 直接干掉 料板上找个2.2kΩ装上 顺便把PQ7一起取下 再次通电测量PQ7第3脚 结果还是一样 不是上拉电阻 现在PS_ID这个信号除了去到ec的16脚就没有其他去处咯
难道是ec问题  这个ec是带程序的 没有现货 嗯思考一会  有咯 会不会是ec在读取适配器信息 立马打开示波器 戳在PQ7第3脚(图片略) 果然有波形 那就说明ec一直在读取适配器信息 只是没有读取到 所以PS_ID的电压看起来像在跳变 那基本可以认为ec那边是没问题的 于是 重点就放在ec到电源接口之间的线路上 其实也没什么元器件 PS_ID从电源接口PJPDC1第10脚出来 经过一个PL2电感 在到PQ7场管 由5v上拉导通 经过PR4后直到ec16脚 至于PQ2 PR6 PR9应该是起到保护作用 话说先前刚好拆掉了PQ7 那就直接给他飞线短接咯 顺便再用万用表测量ec到电源接口的线路 是通的 接屏上电 还是报错   PS_ID电压也还是跳变 奶奶得 再把PL2 PR4加焊和更换 结果还是一个鸟样 难道不是这里的问题???bios ??应该也不是 客户说自己在线刷过官网的bios还说到ec写入时刷的一下就没了 然后就重启了 但还是报错 进bios看到bios版本已经跟新了 到此维修到此陷入困境
    眼看马上到下班时间了 于是 让客户留机检测 等明天再战(溜了溜了
    第二天清早 战斗开始 还是没什么方向 只能先逛逛论坛 也没什么收货 打开图纸东看西看 发现有这么一个信号 (这里开始走弯路了不太懂具体是干什么的(希望有大神可以解惑下)
VCIN1_PH这个信号是直连ec的102脚 按图上标注180W VCIN1_PH由ADP_I经过两个电阻分压而来=0.77V  在主板上测量得0V ADP_I也为0V (图片略) 难道是这里的问题?然后就绕着这里转悠了大半天 最终也没查出个什么鬼东西 好吧 第二场 败北

没办法先扔一边 但没过多久客户就来催了 额 死马当活马医把 先进个ec试试再说 万一幸运女神眷顾我呢 嘿嘿 !
    两天之后ec终于到了 马上开工换上 怀着紧张而又期待的心情 接上屏 通上电 按下开机触发跑马咯 嗯 ec应该没问题至少能开机 很快屏幕亮了 哇 报错没有啦 接上键盘进bios能看到适配器180W 哦也 维修到此结束------------个锤子哦 等我断电再次开机之后 报错又出现
了 之后我开关n次 也没出现过认到适配器的情况  法克尤 脏话。。。。之后又是一阵瞎折腾 就又被我打入冷宫

    说实话修到这 基本都要放弃了  但又有点不甘心 吃完饭 打算最后在搞搞看 拿着板子看了许久 心想不是ec问题 不是bios问题 也不是线路上的问题 ec为什么就检不到适配器呢 这时看到看到dell的点源头 突然想会不会是点源头的问题导致适配器的中间针于主板开路 越想越有可能 没有电源头 就从旧板子上拆一个飞上去 搞完  通电 奇迹出现咯 不报错了 我草 真的不报错了 反复断电开关好几次 都没有报错了 PS_ID电压也稳定在3.3V 终于好咯 接下来只要定个电源头排线就行了 但是不要以为就这么结束了 因为第二天点源头排线到了 我兴冲冲的换上去 结果又他妈报错了 我真的是无语咯 这是个什么鬼机器啊 然后我又把旧板子接上 又
正常了 嗯? 什么情况 仔细想想PS_ID这个信号我是飞在PL2电感的第2脚
而电源排线已经换过了 那这中间还有什么 就他妈只剩PJPDC1这个座子  很明显是座子虚焊了 果断在PJPDC1的第10脚怼上一坨锡  经过反复测试终于一切正常 好了 真相大白 真正的原因是电源插座第10脚虚焊 OK 这回是真的结束了 谢谢给位兄弟姐妹观看
再次感谢各位赏脸 不介意的给点分呗 嘿嘿

 会员1423203100鑫豆2025-9-27 17:57
 会员1313972100鑫豆2025-1-11 13:17
 会员1155386100鑫豆2024-7-15 18:25
 会员203410100鑫豆2024-5-26 19:14
 会员619431100鑫豆2024-5-16 10:58

网友:
给你点个赞

网友A:
这波折腾真费劲。。。不过最后还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字好多啊,我先去下个图纸,对照看看

网友B:
挖槽,电源口被客户自己拔松动了吧,这故障真啃爹,小伙子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挖槽,电源口被客户自己拔松动了吧,这故障真啃爹,小伙子不错,加分鼓励

确实够坑的 谢谢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波折腾真费劲。。。不过最后还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是啊 修好还是运气

网友C:
换ec,有考虑换完不开机的风险么?这波操作报价多少,

网友:
每个帖子都能学到一点东西。

网友D:
东西修的怎么样不说但是就这波口才我都一气读完 小伙子有潜力

网友E:
楼主 牛的啊  这个机器修起来真的不容易啊

网友F:
楼主这技术厉害啊  想不发财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东西修的怎么样不说但是就这波口才我都一气读完 小伙子有潜力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牛的啊  这个机器修起来真的不容易啊

确实不太容易 还是运气好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技术厉害啊  想不发财都难

其实  我这贴也没啥技术含量 就是话多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ec,有考虑换完不开机的风险么?这波操作报价多少,

说实话没考虑过诶 干这行肯定得承担一定的风险嘛 再说 不是还有老板吗 嘿嘿

网友:
踏破铁鞋无觅处,一坨锡拨云见日。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上次修一个Dell不认适配器不充电,是这个电感挂了,楼主这个座子虚焊的倒也少见。顺便赞一句,楼主厉害!

网友G:
加分了,这修得是真有耐心。。

网友H:
花了二天订EC ,再花二天订排线,哈哈哈,运费都几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分了,这修得是真有耐心。。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花了二天订EC ,再花二天订排线,哈哈哈,运费都几十了,

只要能修好 都算客户的 哈哈哈

网友:
楼主那坨锡下得十分坚决。

网友I:
所以这个psid是个3.3v的信号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所以这个psid是个3.3v的信号是吗

嗯 正常应该是ec读到适配器数据之后一直处于3.3v高电平状态

网友:
楼主有毅力,能成大事!

网友:
这样的写法肯定是用心了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我去  我都好久没有修道过外星人了

网友:
厉害厉害.虚心学习了,大神思路清析,招招绝招,有招拆招

网友J:
PS_ID 写那么多  人才

网友:
请问这波操作 收了多少钱   挺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J:
PS_ID 写那么多  人才

哈哈哈 我也不知道 感脚写着写着突然就这么多了

网友:
维修啊还是的靠自己的判断,不能太相信顾客说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问题算复杂,没点心思都搞不过来,换我的话直接心态爆炸了,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想问,这个ec是有程序的,楼主在淘宝买的ec是拆机的????

网友:
这个肯定PSID呀   下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
修的好曲折 不过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有钱收就行 楼主的技术棒棒的

网友K(2019-11-11):
我遇到一个一样的机器 ,一样的问题,PS-ID 0-1。4V跳动,我特么加焊了接口,没好。。。。。。。运气是个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遇到一个一样的机器 ,一样的问题,PS-ID 0-1。4V跳动,我特么加焊了接口,没好。。。。。。。运气是个好 ...

如果确定ec已经发出检测适配器信号 我觉得还是ec到适配器检测针之间的线路上的问题 或许也可以像我一样飞个头子上去 也许有发现 当然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哈哈

网友(2025-01-11):
万万没想到

网友:
你是没遇到dell的装起来就电池不开机 不认电池的 拆看就好 测试所有电池充电相关的都没问题 后来查了一会发现在测量电池电压的时候发现用力一点就出问题 后来是电池接口出来的那二个长长的电感裂开了 一上螺丝就开

网友:
耐心这么好,写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