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87-A R1.02好用

楼主(2019-08-05):
ASUS Z87-A R1.02淘宝花钱买,论坛上下了几个都是一样问题,要不是开机没显示要不是开机很慢重启没显示,逼着花淘宝花10元买,一刷上马上亮机,发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精神

ASUS Z87-A R1.02.rar

网友A:
华硕这种板的 BIOS 还用花钱去淘宝吗?     官方网站就有下载  CAP 格式 修改一下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这种板的 BIOS 还用花钱去淘宝吗?     官方网站就有下载  CAP 格式 修改一下就可以啦

官方BIOS改了好几次了,还是不行

网友(2021-10-31):
楼主的BIOS确实好用

网友(2022-04-27):
原故障是不是 正常运行时,重启无法亮机,必须长按电源钮强制关机后,再按一次才能正常开机的故障?

网友:
试过了,故障解除了,但是有一点这个BIOS,一定要把原主板BIOS芯片拨下来,放到编程器上面去写码才可以。其他方法无论WINDOWS下还是DOS,还是华硕软件下都是无法刷进去的。必须用编程器才可以。成功启动后,我迅速又按了一下复位键 ,当再次听到滴的一声时,我就知道故障解除了。

网友(2024-06-01):
好人一生平安啊,找了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