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气知识图集,你们想要的都在这里了

楼主(2019-08-05):
一、汽车电气概述
1.汽车导线标注及颜色代号

2.电气设备符号

3.电气元件符号

4.仪表符号

5.传感器符号

6.汽车12V电路主要导线情况

二、电源系统
1.蓄电池

2.蓄电池的充放电过程

3.充电系统—交流发电机发电原理

4.交流发电机整流原理

5.发电机发电电压较低时电路原理

6.9管交流发电机、11管交流发电机

7.集成电路式电压调节器及充电系统电路

三、起动系统
1.起动机的组成

2.电磁开关的工作原理

3.带继电器的起动控制电路

四、点火系统

a)传统点火系统 b)电子点火系统 c)微机控制点火系统
点火系统示意图

传统点火系统基本工作原理(触点闭合时)

传统点火系统基本工作原理(触点断开时)

电子点火系的组成
五、照明与信号系统
1.转向灯、危险警告灯控制电路

2.仪表和报警系统—汽车组合仪表板

3.冷却液温度表工作原理

4.燃油表的工作原理

5.车速里程表的工作原理

6.发动机转速表的工作原理

7.汽车警告灯

七、辅助电气系统
1.丰田卡罗拉刮水器与洗涤器电路图

2.丰田车型刮水器电路图

3.通用凯越刮水器电路图

4.电动车窗电路图

5.电动车窗主控开关位置图

6.电动门锁电路

7.电动后视镜电路

汽车线路问题诊断与检修的常用方式
(1)直观法
当汽车电系的某个部分发生问题时,会出现冒烟、火花、异响、焦臭、高温等异常现象。通过人体的感觉器官,听、摸、闻、看等对汽车电器进行直观检查,进而判断出问题的所在部位,从而大大地提升了检修速度。
检查保险法
当汽车电系出现问题时,首先应查看保险是否完好。如汽车在行驶中,若某个电器忽然停止工作,同时该支路上的熔断器熔断,说明该支路有搭铁问题存在。某个系统的保险反复烧断,则表明该系统一定有相似搭铁的问题存在,不应只更换熔断器了事。
(2)刮火法
刮火法又称试火法,通常使用于判断线束或导线有无开路。拆下用电设备的某一线头对汽车的金属部分(打铁)碰试,根据火花的有无,判断是否开路。
注意:刮火不宜用来检查汽车电子电路,以免破坏电子元件器材。
(3)试灯法
用一个汽车灯泡作为临时试灯,检查线束是否开路或短路,电器或电路有无问题等。此方式特别适合于检查不允许直接短路的带有电子元器件的电器。运用临时试灯法应注意试灯的功率不要太大,在测验电子控制器的控制(输出)端子是否有输出及是否有足够的输出时尤其要慎重,防止使控制器超载破坏。
(4)短路法
短路法又叫短接法,即用一根导线将某段导线或某一电器短接后观察用电器的变化。
(5)替换法
替换法常用于问题原因比较复杂的情况,能对可能产生的原因逐一进行排除。其具体做法是:用一个已知是完好的零部件来替换被认为或怀疑是有问题的零部件,这样做可以试探出怀疑是否正确。若替换后问题消除,说明怀疑成立;否则,装回原件,进行新的替换,直至找到真正的问题部位。
维修汽车电气系统的首要原则是不要随意更换电线或电器,这种操作有可能因短路、过载而引起火灾。同时还应注意以下各项:
1.拆卸蓄电池时,总是最先拆下负极(-)电缆;装上蓄电池时,总是最后连接负极(-)电缆。拆下或装上蓄电池电缆时,应确保点火开关或其他开关都已断开,否则会导致半导体元器件的破坏。切勿颠倒蓄电池接线柱极性。
2.允许运用欧姆表及万用表的R×100以下低阻欧姆挡检测小功率晶体三极管,以免电流过载破坏它们。更换三极管时,应首先接入基极,拆卸时,则应最后拆卸基极。对于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管(MOS),则应当心静电击穿,焊接时,应丛电源上拔下烙铁插头。
3.拆卸和安装元件时,应切断电源。如无特殊说明,元件引脚距焊点应在10mm以上,以免烙铁烫坏元件,且宜运用恒温或功率小于75W的电烙铁。
4.更换烧坏的保险时,应运用相同规格的保险。运用比规定容量大的保险会导致电气破坏或产生火灾。
5.靠近震动部件(如发动机)的线束部分使用卡子固定,将松弛部分拉紧,以免由于震动造成线束与其他部件接触。
6.不要粗暴地对待电器,也不能随意乱仍。无论好坏器件,都应轻拿轻放。以免使其承受过大冲击。
7.与尖锐边缘磨碰的线束部分使用胶带缠起来,以免破坏。安装固定零件时,应确保线束不要被夹住或被破坏,同时应确保接插头接插牢固。
8.进行保养时,若温度超过80℃(如进行焊接时),应先拆下对温度敏感的零件(如ECU)。

网友:
只要能看懂图纸就可以,不过要懂一些电气知识这样安全

网友:
为大家增加一些汽车知识.赶紧收藏充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