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次ASUS华硕H81M-E REV:1.03,不触发,一坨锡搞定

楼主(2019-08-05):
加电按开关不触发,强制开机正常显示,测量IO的31脚PSON有3.3V电压,借用论坛里的图 开关针脚有3.3V电压, 在论坛里搜索了多数说是断线。都是我的不是断线,看到一个大神的贴,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1377-1-1.html。学习了一下。 借用论坛里的图,去掉3.3v上拉电阻,这个电阻一头是3.3V,一头是H_SKTOCC#与IO的48脚相通,H_SKTOCC#这个信号正常是0V,现在加电是2.87V所以不正常,去掉上拉电阻,把H_SKTOCC#与GND相连就行了。

网友A:
CPU检测你都能去掉,,厉害了,这个电阻容易坏.换了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检测你都能去掉,,厉害了,这个电阻容易坏.换了就好.

去掉不好吗?会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去掉不好吗?会有影响吗

我就等着你过几天换COMS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等着你过几天换COMS电池

过几天看看客户的反应,是时间不准确吗?还是说不能开机?

网友:
换个电阻不好吗?为什么要去掉

网友C:
如图,上拉电阻(+3V_BAT 提供)不要轻易去掉,为何不换个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图,上拉电阻(+3V_BAT 提供)不要轻易去掉,为何不换个电阻呢~~

我也不知道不换有什么影响,看过几天客户有没有反应。也没找到一样的阻值的电阻

网友:
CPU检测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