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550CL暗屏

楼主(2019-08-05):
   接这个本故障是暗屏,换上一张屏当时是好的,过段时间就又暗屏。判定为主板问题!但是这个笔记本图纸很少,谁有能上传一份

网友:
图纸不好找 找点位参考维修吧

暗屏相对好查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呵呵

小云翔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修到一台X540LJ暗屏的,是屏街口旁边一个0欧电阻变大,换成保险OK。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看看开关上休眠三极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这种机器修过 多半是显卡转换芯片问题 但是一般可以该电路

网友:
  最后选择了放弃!无奈,找不到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