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地线接地良好?怎么检测地线是否有效?

楼主(2019-08-05):
实话实说,现在有太多的地线只是个摆设。殊不知,仅有一根线却没有良好的接地体,不仅起不到地线的保护作用,还会在某个电器或线路漏电时,引起家中大面积金属设备带电。这样一来,地线就不再是救命线,反倒成了索命线了。那么,究竟怎样才能知道自己家的地线是不是妥善接地了呢?方式如下。(全程都需要带电操作,一定要注意安全。)

方式一:万用表测量
把万用表调到250V~档,分别测量零线和火线、地线和火线之间的电压。
简单说两句万用表的运用方式:测量时,旋转档位旋钮选择到正确档位(250V~)。之后,把黑色表笔插入COM插孔,红色表笔插入标着“V”的插孔。一只手拿着表,另一只手像拿筷子一样拿着两根表笔——只能拿塑料棒,不能接触电线,更不能接触前端金属。把两支表笔分别接触两根待测线——接触顺序没有要求,哪根笔接触火线或者地线都行。
之后我们得到了两组数据,开始进行对比。零火线之间的电压与地线和火线上的电压相同或略大(不超过5V),证明地线接地良好,且二者差距越小,证明接地电阻越小。反之,则接地体出现问题。方式二:灯泡测量
如果手头没有万用表,用一个灯泡也可以。实现要对灯泡处理一下,也就是接出两根电线来,以便之后操作——如果有闲置的灯口就更好了,直接把灯泡安装在灯口上即可。
之后分别把灯泡接到零线和火线、地线和火线之间(接线时记得断电),观察灯泡的亮度,分析结果。
在地线接地良好的情况下,灯泡的两次亮度相同。diangon.com如果接地体发生问题,则灯泡不亮。如果仅仅是接地电阻略大,那么灯泡只是稍稍变暗。
可以看出,运用灯泡测量的结果不如万用表更加准确。但是即使是运用万用表测量,也只能用“接地电阻越小”、“越大”这一类含糊不清的形容词。换句话说,这两种方式只能粗略的检测接地体是否正常,却无法准确的知道接地体的接地电阻的大小。因此,如果想知道准确问题,应运用更专业的设备。
方式三:接地电阻测验仪
这个东西价格不菲,普通用户没有必要购买。一般来说,在工程验收时,会运用这台设备进行检测。
接地电阻测验仪,可以准确的测量出地线的接地电阻大小。一般我们家庭用的地线,只要接地电阻不大于4欧就算合格。

网友:
我做的地线可以点亮一千瓦的灯,亮度没正常的亮。其他电器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