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5480_DAJW8GMB8C1_不识别电池,未检测到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9-08-05):
戴尔14-5480_DAJW8GMB8C1——不识别电池,未检测到电池,不充电,
商家的机器,
电池也能开机,电源也能开机。
进系统显示,未检测到电池,插不插电源,都有一个电源的标志

这机器,看了论坛,也查到是ESD6的问题,导致插入电池,没有拉低接口PIN3仍为3.27V:B_TEMP_MBAT和PBAT_PRES#,此信号为电池识别信号,正常插入电池后为低电平

果断取掉ESD6。还是一样

果断换掉2个ESD6。。还是一样

生气了。。。直接把ESD6的PIN6脚(连接上面那2个信号B_TEMP_MBAT和PBAT_PRES#,的)和PIN2(GND接地)相连,

呵呵,,,,搞定了。。。进系统测试,电池识别正常,充电也正常。

没明白的是为什么换了2个ESD6还是一样的PIN6遥3.27V

网友A:
或许是换件不良

网友:
电池坏了吧。

网友B:
工作台干净。一看就是立正人。转换头怎么给切成一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许是换件不良

我换了2个呢。。。还是一样的。。。

网友:
不算是秒杀吧,,,,还是用了时间,,,只写了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作台干净。一看就是立正人。转换头怎么给切成一半了

这个转换头很容易坏。。。我2-3个这个头子都坏了,切开焊接上了

网友:
是商家的机器,他才换的电池,,,,应该是好的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啊。,,,,

网友:
技术牛逼,基础扎实

网友:
这个可以   楼主细心

网友C:
PBAT_PRES#或许不是ESD6控制拉低

网友D:
调压电源这么多位呀,不错!够细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PBAT_PRES#或许不是ESD6控制拉低

ESD6,不是拉低这个信号的,
是插入电池,由电池拉低的,但是这个机器插入电池后,没拉低。人为给他拉低了。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压电源这么多位呀,不错!够细心哦.....

特意买的5位的,可以修手机

网友:
不错,修得很细心,细心出奇迹,原理不太明白

网友:
不错,修得很细心,细心出奇迹。。。。。。。。。。。

网友:
我最不喜欢你修就是充电电路

网友:
手上 一个同型号机器,进水了,,,你桌子真干净

网友:
信号去哪里了 很多电池检测拉低才出电压的 问题应该处在信号的另一头

网友:
额  可以了  秒杀了  维修速度很快了

网友:
应急得办法,还是要看看该原件的参数

网友:
觉得应该是电池问题

网友E(2019-11-02):
谢谢楼主 我这里刚接个5480 和你修的故障一模一样  我直接找你的办法修的 万分感谢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 我这里刚接个5480 和你修的故障一模一样  我直接找你的办法修的 万分感谢分享

哈哈,不客气。修好就行。到现在也没返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哈哈,不客气。修好就行。到现在也没返修

我现在正在测试充满了会怎么样 不会一直才充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正在测试充满了会怎么样 不会一直才充吧??

不会的。我试过了。一切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会的。我试过了。一切正常

是的 一切正常 这真的是前人种树 后人乘凉 谢谢  瞬间结局问题  这是不是这个机器的通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 一切正常 这真的是前人种树 后人乘凉 谢谢  瞬间结局问题  这是不是这个机器的通病呢

不知道算不算,
昨天又修好一个苹果A1425不充电的,暴力直连解决了。充了一晚上绿灯了,电流还是停了。就担心满了不停。哈哈。。。。

网友:
应该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2021-05-21):
学习充电中,感谢楼主分享,之前遇到过不会修,这个可以参考了

网友:
经验之谈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