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表,电表,水表等电子仪表内部功能器件的解说

楼主(2019-08-05):
电子仪表一般有如下内部元器件:

传感器

表和水表测量流经管道的流体体积,它们通常采用称为 “旋转活塞式容积计量原理”的机械方式,运用这种方式,流经仪表的气体或水推动圆形活塞 (或称阻流板)围绕计量室旋转 (非精确圆周运动),每旋转一周代表一定的流量。计量室转动带动

转轴旋转,旋转位移可由机械表盘计量,或转换为电子脉冲,由电子控制器计量。

图 3-1 给出了典型水表的机械构造。

热表传感器

热表直接安装在管道系统中,可以直接对热量进行物理测量。通过热介质供返温度差和流速计算消耗的热量,以 BTU 或 kWh 表示。系统需要两种传感器:能指示温度细微差别的一对温度传感器,和能测量管道内水流的流速传感器。由于电阻温度检测器 (RTD)易匹配并且精度高,它们通常用在温度传感器对中,测量精度可达 0.1 度。

电表传感器

大多数电表测量电流 (安培)和电压 (伏特),计算两者的乘积得出功率 (瓦特)。功率对时间求积分就是所运用的电能 (通常用瓦特时或焦耳表示)。通常有两种测量电线中电流的方式。第一种方式运用分流电阻直接测量电流;第二种方式运用隔离变压器间接测量次级绕组的电流。直接连接和变压器

模拟电路前端规划中需要决定是选择直接测量电流或电压,还是通过变压器测量。低成本仪表会运用直接连接进行测量的方式,它以牺牲性能为代价而降低了成本。直接连接式电表与传输线路直接相连,一般是在电流输入通道上安装电流检测分流电阻和 /

或在电压输入通道上安装电阻分压器。

图 3-2 给出了在电流和电压输入通道上直接连接电表的方案。此类电表具有一个热地,所有交流信号都是以热地为基准测量的。MCP3905 器件允许输入低于热地 1V 的负电压信号。

图 3-2:直接连接电表方案

电流检测分流器是一小片带有许多安装孔和接线端的金属,一般由锰和铜制成。它其实是一个简单的电阻,其两端的压降与流过的电流成正比。分流电阻阻值通常为 100?Ω 到 500 mΩ,因受到自身发热的限制,无法用在电流很大 (IMAX > 100A)的电表

规划中。对于功率消耗通常在 2W 左右的单相民用电表来说,如果运用电流检测分流器,则要求电阻系数必须极低,以满足功耗要求。例如,运用最大电流为 80A 的电表, 250 ?Ω的电阻消耗的功率为 I2 * R,即 802 * 250e-6 = 1.6W。只剩下 400 mW 供电表的其他耗电部件 (单片机和 LCD 等)运用。同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 CT)相比,分流器用在电表规划中所带来的功率消耗就太大了。虽然低阻值分流器 (< 250 ?Ω)功率消耗较低,但由其供给 ADC的 VRMS 信号在运用低辨别率的 ADC 时却很难测量,此外还需特别补偿或校准感抗和阻抗。

规划电表时还可以选择电流互感器 (CT)进行电流检测。电流互感器通过电流转换,将初级线圈与次级线圈隔离。与分流器相比, CT 能承受更大电流,而且其消耗的功率更低。当电流很低且功率因数很高时, CT 的非线性相位响应会引起功率或电能测量误差。

下一篇文章继续讲解其它功能部件。
编辑推荐:
电工之家出品,新手福利书,全彩图实物接线88元包邮,新版本内置二维码,扫码看视频讲解。需要的老铁加小编微信:dgzj7777110直接下单.
微视频学电工,扫码学习
全彩实物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