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为啥绕几圈再接开关?并非浪费线

楼主(2019-08-05):
前段时间,家里卫生间的开关忽然烧掉了,为了不影响运用,第二天我就找了电工师傅来维修,为了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自己动手,我就想跟师傅学几招。不过我比较奇怪的是:师傅在穿完电线后为什么要把暗盒里的电线绕3圈再接开关,这样做有什么作用呢?
为了搞清楚我就咨询了一下师傅,师傅告诉我他们接电线有个规定,那就是电线在电线盒或者是开关底盒里必须要留有一点的长度,这也是因为留着有大作用的,方便后期维修或者是更换开关运用。

但是后期这些多出来的电线又没有办法处理,电线盒内空间有限,也没办法塞进电线管内,所以有些师傅就想出了将这些多余的电线绕几圈,这样既减少了所占空间,安装后也显得更美观。

除了美观这样做还有什么作用呢?
师傅告诉我将电线绕3圈再接开关还能方便后期接开关,如果电线留得比较长,电线的圈数也就比较多,这样在拉动电线或者开关时就不会直接拉动开关上的接线,可以说间接地保护了插座开关。

当然了,在预留电线的时候要注意,过短会导致后期维修困难,过长同样也有问题,预留的电线越长,师傅绕的线圈也就越多,不利于开关内部散热,要是连接大功率电器就容易产生火灾,另外线圈的阻力也会变大。所以说电源线预留的长度符合标准就可以了,通常是电线盒周长的二分之一左右。

另外如果后期开关内有电线头坏了,业主一定要及时更换才可以,最好不要用裸线头来代替。而且开关插座在接线的时候也要注意旁边没有可燃物体,否则一旦燃烧很可能会把开关插座烧坏造成短路。

现在看来不是专业的师傅说不定还真的不知道这里面的小玄机,不过如果是大功率电器的开关,建议绕的线圈不能过多,例如我家卫生间就是这样的。另外接线时大家不懂尽量不要自己去动手了,很容易就会接错,麻烦不说,可能还会有危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