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9-08-05):
开机不显示,祼板电流只上到0.2几,测电压发现CPU供电和给北桥供电的L18没供电,接时序应该是先修L18的供电,供电芯片是51117,此板找不到图纸,也找不到51117的资料哪位朋友修过这类故障的请指点迷津(NEC大电容拆掉已换了6个330的电容)

网友:
找到图纸,就是这个+VCCP电压不输出,51117的1脚EN有5V,4脚、10脚各有5V,且L18处没有短路

网友:
其他引脚正常不呢?

网友A:
330電容換前換後, 症狀都一樣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0電容換前換後, 症狀都一樣嗎 ?

一样。。。。。。。。。。。。。。。。。。。。。

网友:
bios刷了嗎

网友:
14BOOT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