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2V,USB口在bios里能用,开机进系统或PE没反应。

楼主(2019-08-05):
技嘉B85M-D2V,USB口在bios里能用,开机进系统或PE时没反应,usb正5v正常,数据线阻值正常。usb口的分压电压3.3伏也正常,鼠标接口正常能用,biso也刷过了,这种情况是桥坏了吗?

网友A:
3.0usb,换那个小黑,不是3.3V保护隔离。

网友:
也不一定是桥吧,集线器也有可能的

网友B:
USB没遇到过.  GA这种故障只遇到过PS2的.PS2后面的.822 820排阻. 把820换掉就行. 找不到可以用330代换.

网友C:
可能板老化了,刷BIOS再试试。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没遇到过.  GA这种故障只遇到过PS2的.PS2后面的.822 820排阻. 把820换掉就行. 找不到可以用330代换.

这个也换过了,还是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板老化了,刷BIOS再试试。

bios一刷过,应该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usb,换那个小黑,不是3.3V保护隔离。

能具体说下那个地方吗?

网友:
进系统所有的usb才不能用的话,只能说有可能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