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1.05VS_VCCPP 死活不出

楼主(2019-08-06):
宏碁的E1-571笔记本   版号LA-7912P来的时候开机上电0.38左右,明显却供电,拆机测没CPU供电没+VCCSAP,先修_VCCSAP
发现没有EN信号导致,EN来自PU9的VCCPPWRGOOD电源好信号,PU9产生+1.05VS_VCCPP,实测无电压,因而没有产生VCCPPWRGOOD,
测PU9 EN3.2v,7pin的5v供电正常,换过51212 也用51218带换过

都不行,换了MOS上管,出了+1.05VS_VCCPP,亮了一次机,装机一般再试又返回原故障,MOS管应经更换3对,芯片侧外围所有电阻电容没有发现断路,电阻阻值都正常,维修陷入僵局,请问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不出+1.05VS_VCCPP,难道后来换的芯片都是坏的?

网友:
打一下自举波形   还有输出电感后端波形

网友:
VFB反馈线路查一下,滤波电容330换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