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E450开机不到一分钟掉电!

楼主(2019-08-06):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E450 版号NM-A211,开机显示正常,进BIOS正常,经过多次测试从开机到掉电不到一分钟,掉电再次开机点亮正常,待机3-5V电压都正常,有显示时候,主板各电感电压正常,目测主板EC被上个维修加焊过,BIOS芯片动过,估计是刷了BIOS,显卡1.5V供电电容换过,实测是正常,估计是维修者按照网上发帖思路维修处理过。单独用电源和单独用电池都试过,都是开机不到一分钟关机,重新开机点亮不到一分钟又关机,求助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故障,给点维修思路,谢谢!自己重新刷了BIOS程序。

网友:
每次开机到掉电时间都是不到一分钟,很有规律,研究了好几天没思路。

网友A:
拔了电池试试,E450有这样的通病,电池有问题就这样

网友:
温控电路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了电池试试,E450有这样的通病,电池有问题就这样

你好!现在是单独适配器或者可调电源都会有掉电故障。

网友B:
这款本子BIOS容易出问题,刷个纯净的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本子BIOS容易出问题,刷个纯净的BIOS试试

BIOS刷写很多个了,开机有显示,进BIOS设置都没问题,和BIOS关系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