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Plus 搬过的板重做CPU修复开机定电流80MA故障

楼主(2019-08-06):
  【机器型号】:iPhone 6sP

  【故障现象】:6sp不开机,开机定电流80

  【维修过程】:收到客户一台苹果6sP客户描述不开机,一开始经常用着用着重启,后面直接就不开机了,根据客户描述,估计是什么原件虚焊了,拆机发现此板是UMT的板层,还搬过板,联机可以进入DFU模式,但是无法退出DFU,电流定80左右。

  首先考虑重植硬盘。

  重植完硬盘故障依旧,用风枪给CPU加热,然后可以退出DFU开机,说明是cpu虚了,或者掉点,重做cpu。

  拆下焊盘没发现掉点,用的是低温锡,重做cpu后装机测试。

  开机测试各项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有很多下小伙伴问我咱们维修师傅用的什么图纸资料?

鑫智造维修查询系统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电脑端下载,手机号注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学习了!

   下载个鑫智造维修查询软件,维修起来事半功倍。
点击链接免费领取一个月VIP  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网友:
搬板用低温锡最好不过了 ,客户的目的是报资料。

网友B:
我有个想法,重做CPU以后,在cpu周围糊上一圈绿油固化,这样是不是就能像打胶了一样?虽然不能像原版黑胶那么耐摔,但是也多少能提高一些抗摔虚焊的能力,还能防水············不知道可不可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想法,重做CPU以后,在cpu周围糊上一圈绿油固化,这样是不是就能像打胶了一样?虽然不能像原版黑胶那 ...

想法不错

网友C:
低温锡不行!哪里装CPU用低温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想法,重做CPU以后,在cpu周围糊上一圈绿油固化,这样是不是就能像打胶了一样?虽然不能像原版黑胶那么耐摔,但是也多少能提高一些抗摔虚焊的能力,还能防水············不知道可不可行啊

维修佬有黑胶五十块一支

网友:
厉害,总算没白搞

网友:
昨天修到个一毛一样定80ma 硬盘底层坏 修复查码解决 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想法,重做CPU以后,在cpu周围糊上一圈绿油固化,这样是不是就能像打胶了一样?虽然不能像原版黑胶那么耐摔,但是也多少能提高一些抗摔虚焊的能力,还能防水············不知道可不可行啊

挺好  就是万一有返修的  难搞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维修佬有黑胶五十块一支

那种黑胶得要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保存的,不然的话放在室温环境下,快的一个星期左右就都硬化了,慢的也不会超过半个月,我们的维修店里又不能说都加个冰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温锡不行!哪里装CPU用低温锡的。。。

那师傅你用的是多少度的锡膏呢,推荐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种黑胶得要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保存的,不然的话放在室温环境下,快的一个星期左右就都硬化了,慢的也不会超过半个月,我们的维修店里又不能说都加个冰箱吧

搞个小冰箱多好,没事干还可以来一瓶冰镇啤酒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种黑胶得要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保存的,不然的话放在室温环境下,快的一个星期左右就都硬化了,慢的也不会超过半个月,我们的维修店里又不能说都加个冰箱吧

自己做个半导体制冷器,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