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漏电保护器跳闸的原因?为什么频繁跳闸?学会不求人

楼主(2019-08-06):
漏电保护器跳闸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件事,很多人对漏电保护器跳闸的原因都不了解这也是大家很想知道的。本文就详细的告诉了大家漏电保护器跳闸的原因。

漏电断路器的工作原理

漏电保护器的主要部件是个磁环感应器,火线和零线采用并列绕法在磁环上缠绕几圈,在磁环上还有个次级线圈。当同一相的火线和零线在正常工作时,电流产生的磁通正好抵销,在次级线圈不会感应出电压。如果某一线有漏电,或未接零线,在磁环中通过的火线和零线的电流就会不平衡,而产生穿过磁环的磁通,在次级线圈中感应出电压,通过电磁铁使脱扣器动作跳闸。

下面是单相线路的示意图,三相或三相四线线路的原理相同。

一般而言,漏电保护器一用电就跳闸,大概可以分为三大原因。

一,家用电器本身问题

这个比较好判断,漏电保护器一般用于插座回路,当插座不插用电器的时候,漏电保护器不跳闸,一插用电器,漏电保护器就跳闸保护,那么属于显著的用电器问题,我们需要重点排查用电器的短路或者漏电问题。

二,漏电保护器本身问题

这个也比较好判断,每个漏电保护器上面都有一个试验按钮T,一般情况下,每个月我们都需要按一次试验按钮,用来检测漏电保护器的好坏,如果带电情况下,按下漏电保护器的试验按钮T,漏电保护器不跳闸,那么漏电保护器坏了,需要及时更换。

三,线路问题

漏电保护器主要有三个功能:短路保护,漏电保护和过载保护。

漏电保护跳闸(左右同时跳下)情况如图:

过载和短路跳闸(只跳左边)情况如图:

对于不一样的电路问题,我们需要进行针对性排查,必要时候需要进行换线处理。

四、负载或线路漏电、短路
如果是家电等负载漏电或短路而使漏电保护器跳闸,只要拔掉有问题的家电插头,便可以重新送电;如果是线路漏电或短路,相对来说比较棘手,可先搞定一些简单问题,让部分线路暂时恢复送电。具体做法为:当漏电保护器跳闸后,首先把各分路断开,再把漏电保护器送上,当送上某分路时漏电保护器即跳闸,则可以断定此分路有问题。只要断开此分路,其他各分路就可以恢复用电。此时,如果发现某房间的插座或灯具没电,问题往往就在这一带。

五、电源进线电压过高
这种情况虽不多见,但十分危险,一般发生在三相四线制供电的住宅楼(现在的住宅楼普遍这样供电)。由于三相不平衡或老鼠等小动物的捣乱,使电源总零线断路发生电压漂移,相电压可由220V变成380V,会使漏电保护器跳闸。辨别这种问题,一是用电笔测一下进线是否都带电;二是看看左邻右舍是否也有跳闸现象,如果有则大多数属于这种问题;三是用万用表测一下进线电压。此时,请千万不要强行合漏电保护器开关,否则极易造成家电烧坏,严重时还会导致火灾等不良后果。另外,进线遭受雷击也会造成过电压引起漏电保护器跳闸。

总结:以上就是漏电保护器一用电就跳闸的问题分析,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议,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电气电工技术,一起交流学习!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

网友:
学习了,明白了许多!:kaixin:

网友(2019-09-24):
分析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