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f plus内存不过

楼主(2019-08-06):
b85m-f plus REV1.0 故障:拔掉内存滴滴报警,全部供电测正常,,内存插槽 VDDSD3.3V电压正常、系统的两根管理总线3.3V正,,VTT0.75也正常,就是不过内存,BIOS已刷过,,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内存不过

网友:
SMBUS值 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波形正常

网友:
这是128脚所测到的波形

网友:
换个cpu,换个bios再刷试试。

网友:
我有一块B85M-G PLUS 电压都有,也是不过内存,822也换了一批,BIOS也刷了几个都是一样,唉,

网友:
b85 bios很难刷。

网友:
CPU取下来用橡皮清理一下或者换一个U试试。。。。。。

网友:
我来向大家学习 我感觉好多不懂的

网友:
应该是CPU触电的问题,我都是先用湿巾把每个触电都擦亮在测试解决很多问题。很多不识别不开机都解决·了

网友:
我来向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