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inspiron15-5557 P39F能用电池开机吗

楼主(2019-08-06):
请教下大家DELL 15-5557 P39F笔记本,  一体板, 单独用电池能开机吗?搞不懂现在这些笔记本,电池有电,要插着电源适配器才能开机,开机进去,把电源适配器拔了也能正常使用. 把电池拔了,用电源适配器也能单独开机正常使用。就是不能单独用电池开机

网友:
什么小问题    是不能单独用电池开机 还是可以单独用电池开机呢

网友:
之前修到一台thinkpad的机子也是这种情况,不过是键盘坏了导致电池不能=开机。

网友:
正常这个机器电池能开机的  查下相关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