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H61主板3.3V和5V短路,请教怎么修?

楼主(2019-08-06):
一块七彩虹H61主板,型号:网驰P6HK v21。在使用的过程中突然断电了,再次开机发现电源跳电。一开始没弄清楚型号,刷了七彩虹战斧c p6hk u3 v21的bios,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损坏主板的原因。网驰P6HK v21和战斧c p6hk u3 v21,这两个主板几乎一样,貌似战斧就多了USB3.0接口。

现在的现象是:3.3V和5V短路。
主板同时接电源的3.3V和5V,按开机键,电源立马断电;
主板只接电源的3.3V,电源正常供电,主板5V接头有2.4V电压;
主板只接电源的5V,电源正常供电,主板3.3V接头有0.45V电压。

其它供电接头任意接,不影响。
所以,应该是3.3V和5V之间的电路有短路。
没有多少维修经验,请教一些各位,可能是什么零件出了问题?

网友A:
烧啊,接电流表慢慢烧

网友(点评):
用万用变的电流表档位吗?

网友(点评):
大短路用烧烤办法我试过,没有地方发热,用的是30V 2A的电源。 因为短路没有电阻,发热量-I2R, 所以不热,怎么处理?

网友B:
加电烧板法:

1、在短路点引出一条导线;
2、把电流表的电流调到最小,电压调到短路点正常工作电压以下;
3、用红色鳄鱼夹接导线,黑色鳄鱼夹接地;
4、慢慢加大电流,直到U*I>2(电压乘以电流大于2瓦)时,用手摸主板元件,哪个元件发烫就   是哪个元件坏。

网友:
电容坏的多

网友C:
待机状态摸下桥吧,可能桥挂了,就没得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电烧板法:

1、在短路点引出一条导线;

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啊,接电流表慢慢烧

好的,我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待机状态摸下桥吧,可能桥挂了,就没得修了。

现在电上不去啊,无法进入待机状态了

网友D:
这个怎么说?
电容一般都是对地的吧。3.3V和5V之间会有电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在电上不去啊,无法进入待机状态了

查待机电路吧,跳线帽有没有3v/5v电压。如果有查开机电路。开关键有3.3V电压上拉,按下开机键并松掉后,会产生3.3V-0V-3.3V跳变的开机触发信号PSIN送到IO芯片;IO芯片收到开机触发信号后,同样发出3.3V-0V-3.3V跳变的上电请求信号PSOUT到南桥PCH。南桥收到上电请求信号后,发出高电平3.3V的上电允许信号SLP_S3#至IO芯片。IO芯片收到上电允许信号后,发出PSON#信号拉低绿线,启动电源

网友E:
你的电源还能只接一路?  不错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的电源还能只接一路?  不错呀!

用导线单独接各个线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查待机电路吧,跳线帽有没有3v/5v电压。如果有查开机电路。开关键有3.3V电压上拉,按下开机键并松掉后, ...

这个过程应该是有的。
电源是因为侦测到短路才跳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导线单独接各个线路

哦,是我卡壳了

网友:
这个板子现在还有人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过程应该是有的。
电源是因为侦测到短路才跳掉的。

待机短路(PCI插槽A14脚,PCIE插槽B10脚电压为0V)的话多数是南桥或者网卡芯片的故障。因为3V/5v直接给它们供电,而且这两个故障率一般很高。排除这两个没问题,就是开机电路的故障。查开关,输入输出芯片和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说?
电容一般都是对地的吧。3.3V和5V之间会有电容吗?

你说呢 估计你还是个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说?
电容一般都是对地的吧。3.3V和5V之间会有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呢 估计你还是个菜鸟

是的,我只是个业余维修爱好者,没有系统地学过电脑维修。基本只能换掉个烧掉的零件这类简单的维修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短路(PCI插槽A14脚,PCIE插槽B10脚电压为0V)的话多数是南桥或者网卡芯片的故障。因为3V/5v直接给它 ...

多谢指点!不过我还要仔细消化一下你的教程。

网友:
其实短路很好判断,测对地就行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