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开不了机

楼主(2019-08-06):
绝大数情况下,开机风扇转下立马停,不能再次触发,极少数情况下可以开机。
短接电源黑绿线可以正常使用,查了下好像所有开机条件都有,绿线到IO线没断,是IO坏了吗?

网友A:
这个现象 好不能确定是IO故障的 具体还要根据时序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 好不能确定是IO故障的 具体还要根据时序查下

是的,又对着时序查了下,确实条件都满足了。结果偶尔进BIOS看了下,电压全都报警了。。。之前还好的。。

网友B:
竟然能进BIOS?那就是说能正常点亮了,清下灰尘,拔掉电池或者跳线帽清下CM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能进BIOS?那就是说能正常点亮了,清下灰尘,拔掉电池或者跳线帽清下CMOS。

短接电源强制开机的,订了IO换下试试看。

网友:
注意看12V电压变18V了、IO的12V检测电压电阻坏。老问题。

网友:
lO  12伏  分压电阻坏

网友:
这玩意能开机不是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