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配电箱内的开关怎么接线?空开和漏电开关那一个先接电源?

楼主(2019-08-06):
我们家里装修时,如果更换家里的配电箱内的开关,此时我们必须要知道怎么来配置开关以及开关如何来进行接线。否则一旦安装错误或者是配置错误的话,后期运用起来可能会经常有问题。现在有朋友问这样一个问题:空气开关和漏电开关哪一个先接电源?不知道大家家里的配电箱内的开关都是怎么接线的?

家庭中配电箱内开关配置的方式

现在的家庭用电的家居配电箱内开关的配置方式,个人总结了一下,主要可以分两种。它们最主要的分别就是总开关和分开关的保护功能上的分别。下面把这两种都一一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第一种家居配电箱内开关配置的方式就是总开关是空气开关。分开关除了照明是空气开关,其余的所有的回路分开关都是漏电保护开关。这种开关配置的方式是现在阶段运用最多的。现在很多的规划院规划的图纸都是采用的这种配置方式。因为它运用起来的安全性更高,而且以后查找问题更为简单。

第二种家居配电箱内开关配置的方式是总开关是漏电开关。配置是这样的:总开关是选择的漏电保护开关,然后所有的回路的分开关是选择了普通的空气开关。这种配置有一个弊病,就是任何回路出现漏电,总开关都会跳闸。所以以后检修起来或者是查找问题非常麻烦。这种配置方式大概在几年以前非常的多,但是现在却很少了。

当然了,还有其它的一些家居配电内开关的配置方式。例如总开关选择的是漏电保护开关,而所有的回路的分开管还是选择的漏电保护开关,这样个人感觉有点浪费。还有其他的一些不规范的一些配置方式,这里就不再给大家介绍了。

总开关是空气开关的配置方式情况下的接线

如果我们家里的配电箱内的总开关是空气开关,那么配电箱内的电源,也就是配电箱的进线肯定是首先接的是这个总开关即空气开关。

这种情况下的接线,一般都是这样的:从室外公共电表箱内引出来三根线,引到我们室内配电箱内,这三根线分别是火线,零线和地线。此时我们要把火线和零线接到空气开关进线端的接线端子上。接线的顺序一般可以按照左零右火,当然这也不是非常严格的要求。我们保证进线和出线是一致的就可以。另外剩下的一根地线,大家一定要接到配电箱内的地排上。

总开关是漏电保护开关情况下的接线

如果我们家庭内配电箱内的总开关是漏电保护开关,那么配电箱内的进线,也就是电源线的接线,肯定是要先接到漏电保护开关的上口。

这种情况下的接线是这样的:同样的也是从室外公共电表箱内有三根入户线进入到我们室内的配电箱内。这三根线跟上面是一样的,一个火线,一根零线,还有一根地线。火线和零线接到漏电保护开关的上口,但是此时大家一定要注意,漏电保开关的上口接线是有要求的。上面标示有字母N的一定要接零线,剩下的一个接火线。另外把地线也一定要接到配电箱内的地排上。

空气开关和漏电保护开关哪一个先接电源

通过上面两种情况的分析,其实就是为了告诉大家,无论是空气开关还是漏电保护开关,这两种开关中的哪一个作为总开关来运用,哪一个就先接电源线。接电源线跟开关的类型是没有关系的。

此外,如果这里所说的空气开关和漏电保护开关都不是总开关,而是各个回路的分开关的话,就像我们所说的照明回路的开关,还有所有的插座回路的开关。这些开关都是并排安装在一起的。所以说此时电源进线的接线,其实是没有先后顺序的。我们可以采用分线排来进行接线。

留言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欢迎同行一起交流!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