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维修:八问题、六套路、五常规、四保护,让你秒变维修高手

楼主(2019-08-06):
1、八种问题率最高的问题排行

1、传感器问题:室内环境温度、盘管温度传感器问题率最高,即使没坏,也要注意。传感器主要有断路、短路问题。

断路的问题有引线断线、插件接触不良、插座脱焊等。短路的问题有阻 值变小到12千欧以下,室内环境温度传感器阻值为15千欧、盘管温度传感阻值为20千欧。电路板漏电的地方或元器件漏电等。

2、缺制冷剂也是常见的问题:在空调器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保护,首先就应该检查制冷效果是否良好,不好的话一定要进行空调器的三个压力的测量 ,制冷进行平衡压力和低压压力的测量 ,制热进行平衡压力和高压压力的测量。

3、导线接头问题:室内外机之间有加长管路和电路的接头处也是问题的多发点,导线接头的要求是焊接后用防水绝缘胶布包裹,而部分安装人员只是拧在一起用普通的胶布一包了事。

4、高压压力的保护:尤其在夏季制冷室外机散热不好时。压缩机过载保护,在夏季温度较高和用电高峰常见。

5、 显示电路板问题:遥控接收和显示板电路也是多发问题,电压测量和代换为最优选择。

6 、导线问题: 对于环境较差的地方,主要查室内外机连接、室内机各导线是否有老鼠咬断的地方,这是较为多发的问题,还有电路板和按钮是否受潮。

7、接触不良问题:空调器的各接插件接触不良也是多发问题原因之一。

8、相序问题:电源电压的问题也是很杰出的 ,尤其是用电高峰。对于新安装三相空调器不能起动的首查对象是相序。空调器电源检查的重点是接点(空调器和总电源开关的)是否打火烧蚀、接触不良,总电源开关内部是否接触良好,而电流能力是否满足,总电源线是否过长过细,压是否低于187V。零线和地线是否接混,三相的相线和零线是否接混等。

2、四大类保护时间

根据空调器保护的时间来进行问题分析也是一种好办法 ,空调器的保护基本可分为:

通电不能起动保护;

起动后短时间内保护;

起动后15-20分钟后保护;

不定时间保护。

通电不能起动保护:也包括通电即使不起动也会保护的情况。这种情况主要有传感器断路、短路、电源异常、处理器外围电路异常、通信问题、电路板问题等。

起动后短时间内保护:主要是内、外风机旋转异常或不转,霍尔测速元件破坏,检流线圈电路问题等 ,使 C P U 检测不到正常的工作电压信号;压缩机漏电、墙转、线圈短路、欠电压起动等。

引起动后15-20分钟后保护:主要是检查制冷系统是否正常,制冷效果是否正常,是否缺制冷剂,或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变质偏离正常阻值。

不定时的保护:主要有制冷过冷、制热过热,工作压力、工作电流、压缩机处于低电压运行、空调器电源线接触问题、室外热交换器不良、变频模块过热过电流等。

3、五大常规检测

1、整机常规检测:

察保护和开机时间的关系进行问题诊断;

遥控能否工作,接收头三点的电压是否正常;

室、外风机是否运转。

保护前的征兆:各传感器有无显著的开路、短路;

室内机过滤网是否脏堵;

室外机是否散热不良;

通气不畅;

用户电源检查包括 相序电压高

2、220V电压、工作电流的检测:

室外机四通阀能否制热动作,

压缩机和室外风机是否有一个不工作。

拧开室外机接线盖板测量220V,通信电压,接头是否接触不良。

拧下室外机大盖检查压缩机电容,风机电容。

变频空调器还要测量室外机PN电压、变频模板输出电压等。

3、电路板的常规检测:

熔丝管、压敏电阻是否烧坏 ;检查 +12V、+5V是否正常;

滤波电容技术参数是否正常,变压器线圈是否良好 ;

检查负载和空载电压,处理器 的电源,驱动集成电路和晶体管电压;

复位电压;

检查处理器端子是否虚焊、脱焊,各继电器尤其是功率继电器端子是否脱焊,各插头是否接触不良。

4、处理器输入信号、输出信号的电压,驱动过程检测:

电路板正反面上是否有水浸、腐蚀、脏污;

检流线圈的导线是否穿过骨架,各线头有无松动、脱落。

5、制冷系统常规检测 :

制冷系统平衡压力、低压或高压压力测量、电流测量;

观察气、液阀的结露结霜情况,两阀的开起度;

检查出墙洞管子的弯曲情况;

室内、外机之间是否加长管路和导线。

4、两大优先检查

1、利用 问题显示的优先特点推理问题元器件,空调器的问题检测和显示都是有优先权的,维修过程可利用这种特点进行排除非问题部位,分析出问题部位。

例如,检修一台柜 机时,出现E3显示,别插拔三个传感器时,看显示屏发生什么变化,当拔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时,字母不变,判断其破坏,拆开挡板是断线原因。

2、利用调试功能判断传感器问题,调试功能一般有自动和强制制冷。利用自动功能可以判断室内环境温度传感器问题。利用强制制冷可以判断是否是传感器问题,因为强制制冷条件只受控压缩机温度限制 ,其他温度不起作用。

5、六种套路检查

1、三相控制的柜式空调器一定要先检查相序。

2、柜式空调器面板按钮或挂机按钮检查确保不漏电:空调器的按钮由于工作于潮湿环境或运用磨损,会导致按钮有粘连或者漏电,起处理器保护,对于疑难问题可以用烙铁烫端子或焊下再试机。

3、处理器的工作条件检查。处理器的工作条件包括+5V、复位(阻容电压为4.8V,集成电压为 3V ),晶体管、外围电路有无漏电或短路。

4、插电及开机无鸣声及显示的,或鸣声异常的;一定要检查电源,包括用户电源、本机电源等。有的电源是由室外向室内提供的,室外有变压器和熔丝管。

5、插电有鸣声,遥控元鸣声,检查遥控器或接收头是否有问题。
6、插电、遥控有鸣声,过若干秒开始保护,检查传感器出现开路、短路,压力开关、 温度开关断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