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 USB芯片坏导致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9-08-06):
【故障机型】iPhone7
【故障现象】顾客说用着用着就不充电了

【维修过程】机器拿过来的时候已经不开机,插充电器无反应,接下来把机器拆开用可调电源上点触发发现机器200多MA起跳,但是可以正常进系统,这种情况最优先考虑USB芯片,把USB芯片拆掉。

拆掉后测量USB芯片焊盘对地阻值,无异常后重新更换USB芯片。

更换后机器触发电流正常,测试可以正常充电,到此维修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修的真是利索学习了

网友:
好经验啊,看个电流立马就判断出来哪里问题了··········

网友:
经验丰富,看电流精准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