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989 18款安装WIN10失败报错 求助

楼主(2019-08-06):
苹果A1989 18款,每次安装WIN10走完进度条后重启准备就绪一会就提示错误,WIN10系统镜像包绝对没问题,换过好多个版本 1709 1803 1809 1903  这些版本都换过了,结果都是一样,苹果系统也重新装过了12.4 跟12.36,结果一样,之前也装过其他18款苹果,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没有其他高手遇到同样问题解决的,求赐教

网友:
装苹果系统14.3可以装上吗?

网友A:
你这个是原版WIN10吗          去官网下   应该能装吧

网友B:
上次遇到一个,也是这样,最后一步报错,熟人介绍的不收钱的就没继续研究了,期待结果

网友C:
楼主的生意真是好,A1989都装好几台系统了,我到现在就看过一眼A1989,天天都遇不到苹果的机器修。

网友:
之前装1708也碰到过,而且还会花屏,让客户去售后,售后说硬件没问题

网友:
干掉苹果系统只安装Win10。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D:
你Win10一定用原版的。微软官网下载才可以。

网友E:
是装单win10 ? 进pe 装时 别选自动安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原版WIN10吗          去官网下   应该能装吧

都是官方原版的,装上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生意真是好,A1989都装好几台系统了,我到现在就看过一眼A1989,天天都遇不到苹果的机器修。

装个系统而已,以前遇到的什么型号就不知道了,但都是18款,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能装却又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Win10一定用原版的。微软官网下载才可以。

是用原版的,这个本本不支持外接U盘引导安装,没苹果系统装不了WIN1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装单win10 ? 进pe 装时 别选自动安装试试

18款的都进不了PE的,不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遇到一个,也是这样,最后一步报错,熟人介绍的不收钱的就没继续研究了,期待结果

好难啊,感觉苹果要搞独立了,想把我们都干掉了

网友:
官方原版没有无人值守文件吧

网友:
制作uefi的win10pe

网友:
Windows10版本下载错了吧

网友F:
装的是1903,还没遇到过你这个问题。你不装驱动试试,看看能不能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装的是1903,还没遇到过你这个问题。你不装驱动试试,看看能不能进。

都是原版系统,安装时都没有选择驱动的,不是系统问题呢,哎,搞不定要放弃了

网友:
这个报错在其它电脑遇到过,忘记了有没解决,18年air我都做过U盘系统了,话说18年的也是可以u盘安装的,要进去固件锁里面关掉安全引导

网友G:
这里关掉就可以用u盘安装了,但18年的air驱动有点难,要手动安装,Pro的不用

网友:
改一下应答文件试试,不要破坏镜像啊,不懂百度去。

网友:
学一招半式走江湖,厉害厉害真实的大师级。路过学习了

网友:
我有适配的镜像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里关掉就可以用u盘安装了,但18年的air驱动有点难,要手动安装,Pro的不用

这个界面怎么进去

网友:
新款的imac就是头疼,18款的21.5寸4K屏的机器装win10关机后会自动开机,呵呵

网友I:
建议用最新的WIN10我遇到过这个情况最好用新一点的WIN10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建议用最新的WIN10我遇到过这个情况最好用新一点的WIN10就可以了!

试过最新的呢

网友J:
兄弟 我来给你解答! 18款后期的苹果本,内置T2安全芯片了。带安全启动了! U盘可以直接进PE,需要在苹果安装工具里面把T2安全选项全部关闭。带T2加密的机器切记别把盘全部格了。格了以后,T2选项全部重置,网络恢复不了。U盘启动不了。我进过坑。。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只能再苹果系统下面通过安装助手安装WIN10。 但出错的问题很多,有的是提示网络不稳定,有的是最后一步出错。。解决方法做了测试,就是换最新版的WIN10系统,可以解决。可以去 我告诉你上面下载最新的WIN10 1903版   最好是能下到 1907版  最新的1909 好像还没出来! 祝你好运,我爬坑了2天!

网友:
之前我也是版本低,最后一步出错,后来用1903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兄弟 我来给你解答! 18款后期的苹果本,内置T2安全芯片了。带安全启动了! U盘可以直接进PE,需要在苹果安 ...

好的,谢谢,就是不知道安全项怎么进去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界面怎么进去

开机按com+r

网友:
更新下苹果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