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掉电重启维修—VRMPWRGD信号故障

楼主(2019-08-06):
自己的电脑用着突然就罢工了,检测了下发现是主板坏掉了,那就拆下来检测吧。拆下主板先测量各大电压,电压都出来了!那就先刷个BIOS吧!刷上去之后,问题依旧。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继续检查吧。电压齐了就该信号出来了,CPU电压出来后会有个电源好信号出来,测量这个信号VR-RDY电压正常出来了!这个信号出来后控制VRMPWRGD,是由两个三极管控制,测试三极管工作条件都正常,但是VRMPWRGD这个电压为1.1V,正常应该是3.3V的(判断应该是上拉或者下拉电阻的问题)!查图纸,经测量,果不其然是下拉电阻100k变成2.2K导致电压被拉低!

我直接把下拉电阻拆掉

,电压恢复3.3v,VRMPWRGD信号恢复正常,开机成功显示(下拉电阻我用电路计算器算过了,装不装电压都是3.3V的,100K的也不好找,就不装了)!

GA-H61M-DS2 BIOS.zip

原机备份

网友A:
电阻一般都是阻值变大吧,变小还真没碰到过,维修经验少的缘故?

网友:
我遇到过的小电阻变大,大电阻变小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一般都是阻值变大吧,变小还真没碰到过,维修经验少的缘故?

也没有一个标准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