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手机电路用什么可调电源最好!!!

楼主(2019-08-06):
用来看电流反应比较好!!!!谢谢!!!

网友:
指针的就可以了

网友A:
郑州韩老师的最好

网友B:
必须指针的,程序加载运行的摆动看的一清二楚,有利于经验的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郑州韩老师的最好

请问什么型号的,有链接吗??谢谢发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必须指针的,程序加载运行的摆动看的一清二楚,有利于经验的积累

老哥有没有啥推荐的5a的指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哥有没有啥推荐的5a的指针的

买15v2A的指针表头线性维修电源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15v2A的指针表头线性维修电源就好

可以推荐个型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