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不过隔离电压

楼主(2019-08-06):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华硕笔记本。。版号是X550CC    不通电。。于是马上拆机,,换掉PQ8801。就可以开机了。。给会同行。第2天说又不行。。于是把PQ8802也换了。。又可以了。。叫他拿回去试下,,结果第2天又拿来了。。我说你这个不稳定。。得换这里。。各位高手帮忙看下。PQ8802的5-6-7-8脚有0.78V。PQ8801   5-6-7-8脚是连接电源接口的有19V  ..1-2-3是没有电压的。。。。4脚也没有。。。4脚连在PQ8802的4脚上面。。同时连接一个电阻。电阻是4.02K  。电阻另外一段连接充电芯片BQ25A的第4脚,,BQ25A的第5脚AOOK  有2.87V   然后把BQ25A换了。。PQ8802和PQ8801的4脚多有24V   同时PQ8801和PQ8802的1-2-3多有19V 可以通电了。。但是过1天。。又是一样。。各位高手指条明线。。。。

网友A:
你这高级技术员是假的吧,不过保护隔离查ACOK有什么用,那是给EC的信号,VIN,ACDET,REF这些查了吗,看你这故障腐蚀接触不良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高级技术员是假的吧,不过保护隔离查ACOK有什么用,那是给EC的信号,VIN,ACDET,REF这些查了吗,看你这 ...

哈哈。。。我也不知道。。现在直接拉线过去,,把电池那0欧姆电阻拿掉。。。。反正他电池原来也用不了。。他笔记本一个 月也不用的。。就这样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高级技术员是假的吧,不过保护隔离查ACOK有什么用,那是给EC的信号,VIN,ACDET,REF这些查了吗,看你这 ...

我量过了。。20脚。19V      16脚。6,8V      ,,6脚。。2.6V      5脚。2.8V     。。没辙了。。放在这里太久了。。过一天就不行。。。只能直接拉线了。。

网友:
                  点位图看着头疼

网友:
你这点位图不错

网友:
第一个隔离管拆掉,直连DS

网友:
这个脚有2.8V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我也懒了  说实话 有时候我也拉过去  哈哈

网友C:
看到这个贴,就想起来了好久之前遇到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换充电芯片就可以了,等一下就不行了,直连可以开机,最后放弃了

网友:
每次换一个就好,过段时间就不行了。
我怀疑不是管子的事,应该是附近哪个原件不良一加热就好。下次可以试试风枪扫扫。

网友:
我也有一块,最后是直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量过了。。20脚。19V      16脚。6,8V      ,,6脚。。2.6V      5脚。2.8V     。。没辙了。。放在这里太久了。。过一天就不行。。。只能直接拉线了。。

楼主心态真好

网友:
买下图纸 有看到其他的华硕有图纸 最近看到的 网上买吧 主页上那个挂交换主板的人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个贴,就想起来了好久之前遇到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换充电芯片就可以了,等一下就不行了,直连可以开 ...

,,那时隔多年。。有没有想到克敌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时隔多年。。有没有想到克敌的方法

没有,旁边的小电容换完了,所有的mos管换过了,修出了阴影,看到就怕这个!

网友:
路过,学习中,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查条件

网友:
一般MOS管坏,最起码上管下管一起换,如果不放心连控制他的IC也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