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2v

楼主(2019-08-06):
ga-b85m-d2v不触发   是ec到pson的线断线了    通病了   已经修好40多块了

网友A:
具体是哪个位置断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哪个位置断线呢?

额   找不到  直接飞线的

网友B:
今天碰到一片ASUS 58M也是IO PSON断线跑了半个钟无果也是直接飞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碰到一片ASUS 58M也是IO PSON断线跑了半个钟无果也是直接飞线了。

哈哈  找不到气不气

网友:
哈哈  找不到气不气

网友(2019-12-17):
给个图片大哥,给个图纸 大哥,这个一点都不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