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r9tm微信视频无送话

楼主(2019-08-06):
换了很多次送话器,每次都是换上可以用不长时间就又没有视频送话了。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我修过一台R9km的,也是这个故障,换了贼多的送话器,没好············后来不开机了,CPU虚焊··········这就很尴尬了

网友B:
你换的是主送话还是副送话?

网友C:
微信是副送话呀,兄台

网友D:
买到劣质送话器了吧  找个原板的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的是主送话还是副送话?

主板的视频那个,就是主板上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信是副送话呀,兄台

换了  用不久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到劣质送话器了吧  找个原板的拆试试

试过了的  一样效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台R9km的,也是这个故障,换了贼多的送话器,没好············后来不开机了,CPU虚焊··········这就很尴尬了

离送话器近的地方有个芯片发烫厉害,不知道是不是它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