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7系统下,硬盘随机出现坏道,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9-08-06):
硬盘随机出现坏道,型号为ST1000dm003,产生的坏道可以用磁盘精灵修复成功,过一段时间扫描又会出现坏道。坏道的地方是随机的。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已经换了sata线,换了其他电脑上试。

网友:
换个好电源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好电源再试试.                                                                                    ...

换了 也是一样的,外接线当移动硬盘也一样

网友:
换硬盘吧。

网友B:
电源不好对硬盘有影响 ,,硬盘有坏道,那就换吧

网友:
可能真的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不好对硬盘有影响 ,,硬盘有坏道,那就换吧

硬盘已经坏了?

网友:
坏道经常出现,你感觉呢>?

网友:
出现坏道还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