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音量只能调大不能调小

楼主(2019-08-07):
你好,我手机音量键只能调大不能调小,更换音量排线后还是如此,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好,音量键失灵现在你已经排除外配问题了,有可能是主板出现问题,检查下音量键座子看看有没有异常的情况,量下阻值测下电压看下有没有被拉低。如果你修复不了的话可以寄修给我们,2867126052这是我们维修客服的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