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这么多年第一次见保护隔离管击穿会导致rsmrst没有,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9-08-07):
机器型号:dell1440
故      障:不加电
维修过程:拆开发现cpu旁边19v电容烧糊了,于是刮干净处理好 还是不加电,

这时候测量19正常  ec供电AVCC 3v正常 lid  ec复位也正常,按开关KBC_PWRBTN#有3v跳变 ec也发出了PM_PWRBTN#  南桥没有发出slp信号,这时候测试rsmrst电压为0v 不正常啊   ,

测试acin为3v acin#为0v 正常    3 5v pok也为3v正常   sus3_3也正常 ps id ec也是3v 按理说应该ec会发出rsmrst啊  ec难道有问题 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正想换ec得时候发现隔离管有个小黑点

测量后短路了。心想先换了吧 换完后一点  我草   我操 我操 加电了  这是测量再没按开关前 rsmrst也是3v正常了
我修过那么多 保护隔离第一个管短路也一样用啊 不影响加电啊 正常mos管也是导通得啊     这要是没发现隔离管烧了 打死也不会去考虑隔离管会影响ec不发出rsmrst啊
为了验证我又把坏的mos管装回去 还是不出rsmrst 确定是隔离mos管引起得

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个信号 导致了rsmrst没有的   换mos之前那些信号都有啊    求大神解释啊  一直想不通啊

网友:
和那没关系   只是19v 得贴片电容烧了  我都处理干净了    你仔细看帖 再回答

网友:
戴尔的   有图纸             还好 弄点  我遇到华硕的   没搞好

网友A:
你再把坏的隔离管装上,看看rsmrst会不会再没有

网友:
闻所未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再把坏的隔离管装上,看看rsmrst会不会再没有

再装上 还是没有

网友B:
这应当虚电引起,也就是隔离管没有完全导通,电流达不到所需值,但又不是没有,大了也不行,小了也一样,不过这很少见,你不信直接把第一管子短接过去也会亮机

网友:
很稀奇,先学习了再说

网友C:
隔离管没有完全道通,公共点电压都是跳的,当然不出了

网友:
好,不错希望楼主继续发好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离管没有完全道通,公共点电压都是跳的,当然不出了

跟我观点一致

网友:
碰到这种烧爆的,我一般就死盯着烧爆的地方搞,非常容易断线

网友:
握草,这个就相当于,北京堵车了,我广西也会堵车一样的关系。。。。我总感觉不成立真的

网友D:
不行 我还得补充评论一句,我觉得 楼主想表达的 可能有误真的,因为 隔离管子不导通完全,那 后面的时序什么的,软硬启动肯定受到影响,还有我大胆的猜测,如果您上示波器看公共点电压的话,绝对是在跳变的,那公共点电压不正常的话,不只是RSMRST有影响;当然 你测到的是有影响,但是两者是没直接联系的,不知道我这样解释能不能得到认可

网友E:
首先第一个隔离管是P管,自导通,不知道你实物图上打DY的有没有装。   假设没装,管子完全击穿状态,这种和完全自导通进来电压没区别,不影响开机。
假设管子没有完全击穿,那么产生的公共点多数都是假公共点,也就是小电流的公共点,带不起负载

但是看了一下充电芯片的第8脚,这个是输入电压检测输出脚,是检测电流的,充电芯片发给桥的。所以并不是EC没有发出RSMRST,而是被南桥内部拉低了!

还花了我5个下载分,分析你的图纸

网友:
充电芯片第8脚是检流的,就是假公共点,这个是去桥的信号,被南桥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第一个隔离管是P管,自导通,不知道你实物图上打DY的有没有装。   假设没装,管子完全击穿状态,这种和 ...

看错了,去E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第一个隔离管是P管,自导通,不知道你实物图上打DY的有没有装。   假设没装,管子完全击穿状态,这种和 ...

我也赞同这个观点,也是认为楼主说的那个管子,应该是处于半短路状态,过去的公共点,是假的,所以示波器肯定能现真身

网友E:
最后阐述下观点

1、楼主的主板烧了一个管子。   应该就是假公共点引起的

2、RSMRST没有,是充电芯片,第8脚检流不正常,发给EC,通知EC主板条件不满足开启

3、EC待机供电那些,都是后极芯片产生的,待机芯片不完全检测供电电流,电压正常就会正常输出,给EC供电,提供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阐述下观点

1、楼主的主板烧了一个管子。   应该就是假公共点引起的

输入电流检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阐述下观点

1、楼主的主板烧了一个管子。   应该就是假公共点引起的

第3条建议你把那个电阻断开看看是不是你分析的那样:ciya:

网友F:
就算直接击穿稍作处理 甚至不处理 也是可以用的 已经很多类似的例子了,由于隔离管击穿猜测1,:你在上电的瞬间已经保护了,猜测2:充电芯片是可以检测到击穿的所以他通过BAT总线通知EC 不允许上电也就是不给RSMRST  因为其他的信号他控制不了该有的都有

网友:
我只是来签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就算直接击穿稍作处理 甚至不处理 也是可以用的 已经很多类似的例子了,由于隔离管击穿猜测1,:你在上电的 ...

你要说检测保护 我 装上新的mos管  直接短接ds极 竟然是可以用的   我怀疑坏的mos管 是没完全导通 电流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要说检测保护 我 装上新的mos管  直接短接ds极 竟然是可以用的   我怀疑坏的mos管 是没完全导通 电流不 ...

我开始后说了击穿是可以用的  猜测他这个G也穿了 所以不能用 因为芯片能检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阐述下观点

1、楼主的主板烧了一个管子。   应该就是假公共点引起的

这个原因可能是正确得   管子可能没完全导通 可惜机器 取走了 不能拆掉电阻测试了    因为我装上好的mos管短接ds极也是正常的 只能怀疑管子没完全导通 电流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当虚电引起,也就是隔离管没有完全导通,电流达不到所需值,但又不是没有,大了也不行,小了也一样,不 ...

新管子我短接ds试了 可以正常 工作    应该是工作得时候电流不够      坏管子静态量是导通得  通电得时候我没量  可能通电得时候 导通不够 虽然电压有 但是电流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离管没有完全道通,公共点电压都是跳的,当然不出了

新管子我短接ds试了 可以正常 工作    应该是工作得时候电流不够      坏管子静态量是导通得  通电得时候我没量  可能通电得时候 导通不够 虽然电压有 但是电流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第一个隔离管是P管,自导通,不知道你实物图上打DY的有没有装。   假设没装,管子完全击穿状态,这种和 ...

新管子我短接ds试了 可以正常 工作    应该是工作得时候电流不够      坏管子静态量是导通得  通电得时候我没量  可能通电得时候 导通不够 虽然电压有 但是电流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 我还得补充评论一句,我觉得 楼主想表达的 可能有误真的,因为 隔离管子不导通完全,那 后面的时序什 ...

我倒是没用示波器量  因为19v正常就没考虑    新管子我短接ds试了 可以正常 工作    应该是工作得时候电流不够      坏管子静态量是导通得  通电得时候我没量  可能通电得时候 导通不够 虽然电压有 但是电流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阐述下观点

1、楼主的主板烧了一个管子。   应该就是假公共点引起的

这个分析应该是最合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当虚电引起,也就是隔离管没有完全导通,电流达不到所需值,但又不是没有,大了也不行,小了也一样,不 ...

就是没有完全导通,导致检流失败,不要纠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阐述下观点

1、楼主的主板烧了一个管子。   应该就是假公共点引起的

2、RSMRST没有,是充电芯片,第8脚检流不正常,发给EC,通知EC主板条件不满足开启

3、EC待机供电那些,都是后极芯片产生的,待机芯片不完全检测供电电流,电压正常就会正常输出,给EC供电,提供待机条件

肖老师说得好!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见过哦,

网友:
板层断线了

网友:
应该就是假公共点引起的应该就是假公共点引起的

网友:
这看样子烧的很严重啊

网友:
好,不错希望楼主继续发好文章
鼓掌

网友:
这个机器有这么老,不过没找到ec的PDF资料,不然我想弄明白rsmrst是满足什么条件才产生的。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谢谢分享,学习了
:lol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的没遇到过!我遇到公共点冒烟了!还在用的!客户拿过来机器还亮的!

网友(2019-09-08):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