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Plus 手机32G扩容256G全过程

楼主(2019-08-07):
iPhone 7 Plus 手机32G扩容256G全过程

  【机器型号】:iphone7 plus

  【故障现象】:原机硬盘32G 扩容成256G硬盘

  【维修过程】:

  现在扩容要注意的一点。  Iphone手机到了11之后的系统,要是WIFI 蓝牙地址跟原硬盘里面的地址不相同的话,是刷机过后激活不了的。  不像之前10跟9的系统,只要硬盘序列号跟串号对得上就可以刷机激活通过。
跟客户说明,要是能刷机成功再扩容硬盘。扩容前准备工作,先把机子主要的功能都测试一遍,看下是不是有功能不正常,不然的话,有可能会刷机不通过,产生报错代码。刷机成功后,就可以拆下主板扩容硬盘了。

  拆下主板上的硬盘,拿上到PCIE的测试架上读取原硬盘的内核数据。

  然后点击右下角的  备份硬盘数据     备份好原硬盘的数据,为新硬盘做准备。
  到这里,更换256G的硬盘到测试架上读取,这个硬盘也是从iphone7 plus上拆下的,所以不用写硬盘底层资料。  (要是更换的硬盘是另外机型拆下的话,要写入对应的机型底层资料),然后读取硬盘,在软件右下角选择  写入硬盘数据  写入我们刚才备份好的原硬盘数据到 新的硬盘里面。

  写入成功之后 ,就可以把硬盘拿出来植好锡。焊接到主板上。装起来刷机了。刷机软件:爱思助手 比iTunes 刷机比较快,所以我选择爱思助手。

  一路正常刷机激活通过,扩容到此结束!

有很多下小伙伴问我咱们维修师傅用的什么图纸资料?

鑫智造维修查询系统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不错不错,又学到一招,不过我都没有写硬盘工具

网友:
这个就是写完原硬盘资料在爱思里也会显示扩容机,有没有什么技巧处理一下。

网友:
这个写硬盘的仪器多少米呀,到现在还没扩过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