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7466触发马上停

楼主(2019-08-07):
  接修一个戴尔14-7466,6代I7带独显,打开后盖看见电池鼓包作废了,主板电池没电了,以前修过一个这机器,电池没电导致开机几次才顺利启动,换电池后就没问题了,这个换了电池无效,开机电流0.03A风扇就停转,反复开机都是,客户说几天没用就这样了,之前没问题,各组供电电压就不太会测了,各位坛友谁有修过这机器的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  主板电池有电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  主板电池有电么

刷BIOS了,主板电池也换了,还是不行,感觉好像有后级短路一样,CPU后面的大滤波电容阻值0.8欧,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测测ec工作条件

网友C:
这款机器我修到过二级转换电路的问题,具体电流我忘了,也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了,主板电池也换了,还是不行,感觉好像有后级短路一样,CPU后面的大滤波电容阻值0.8欧,不知道正 ...

0.8真的不正常啊   8欧是正常的  哪怕5欧都可能是正常的   用0.8v烧鸡一下看看是电容还是cpu

网友D:
下个图纸看吧。。。。。。。。。这样问不到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个图纸看吧。。。。。。。。。这样问不到什么的。。。。。。。。。。。。。。。

找不到这个机器的任何资料,除了BIOS以外,EC和BIOS都刷了,还是一样,哪位有图纸或者修过这机器的类似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款机器我修到过二级转换电路的问题,具体电流我忘了,也是掉电。

修好了吗?待机0.01A触发后0.03到0.06跳变后马上就掉电

网友:
应该也没过CPU,这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吗?待机0.01A触发后0.03到0.06跳变后马上就掉电

我修好了的呀,二级转换的问题。小问题就没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好了的呀,二级转换的问题。小问题就没记录

二级转换是在电源输入附近吗?能在图里标出大概吗?

网友E:
记得应该是ec电阻不良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好了的呀,二级转换的问题。小问题就没记录

我记得是有一个控制芯片,然后就有EC控制信号过去,高电平。芯片再控制管子,我那个是有图纸的。你这个没有图纸的话可能不是一款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应该是ec电阻不良导致的

EC附近的电阻阻值都测试了,没问题啊

网友:
版号LA-D991P    V1.0 A00

网友:
还有哪位大神修过这个板子的,现在没啥思路了,主要不知道开机时序啊

网友F:
要保证CPU和独显集显的电压外,其他要有,如果有就修CPU电压相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保证CPU和独显集显的电压外,其他要有,如果有就修CPU电压相关了

现在量了是缺5V电压,CPU和显卡电压都没有,有原件短路,能听见很小的啪啪声,开关灯闪一下就有一声,过两秒还重复,现在正在找哪个附件的声音